偏置电路分析

楼主(2012-12-04):
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种偏置电路有何缺点。书上说这种偏置是一种低劣的电路,还请大侠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A:
说低劣过分了,是低级的
它不能很好适应β变化,工作点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低劣过分了,是低级的
它不能很好适应β变化,工作点稳定性不好

:handshakeLgz2006大侠能否做个详细的解释呢?为什么不能很好的适应β值变化?又为什么工作点稳定性不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低劣过分了,是低级的
它不能很好适应β变化,工作点稳定性不好

推荐个能适应变化的电路看看吧

网友A:
典型分压偏置

网友C:
4楼:
你那本说首帖电路“低劣”的书上必有“能适应变化”电路,自己向后翻几页就能够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
你那本说首帖电路“低劣”的书上必有“能适应变化”电路,自己向后翻几页就能够看到。 ...

有。就是3楼贴的电路。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偏置电路对β不敏感?加上下面的偏置电阻为什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基础不好,还请大侠赐教,莫笑

网友C:
7楼:
不是“加上下面的偏置电阻”就对β不敏感了。更重要的是发射极的电阻RE的作用。
这是负反馈电路,工作点稳定的原因主要是靠这个负反馈。等你学到负反馈时对此问题会有较深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
不是“加上下面的偏置电阻”就对β不敏感了。更重要的是发射极的电阻RE的作用。
这是负反馈电路,工 ...

首先感谢两位大侠。Re形成的负反馈这点我明白,但是,针对我贴出的电路,同样也有这个负反馈存在。Lgz2006说这种电路“不能很好的适应β变化”,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没有说出原因,所以我才有此疑惑,还请大侠赐教:handshake

楼主:
下图是书中的解释,但并没有说详细为什么。

楼主:
图2.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大侠。Re形成的负反馈这点我明白,但是,针对我贴出的电路,同样也有这个负反馈存在。Lgz200 ...

我们就以负反馈原理来谈
已知,Re形成串联反馈。欲得该反馈有效力,必应使基极电压恒定。
若取Rb≈Re/10,如Rb1=68k,Rb2=75k。则分压可为近似恒定。
如此可得一大体稳定之Ie。

网友D:
负载变化,工作点会跟着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负载变化,工作点会跟着变化

输出照例有一个电容,所以正常负载不应影响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以负反馈原理来谈
已知,Re形成串联反馈。欲得该反馈有效力,必应使基极电压恒定。
若取Rb≈Re/10 ...

形成负反馈,貌似基极电压不必恒定吧。就拿贴出的电路(图2.19)来说,假设发射极(Ve)由于某种原因突然增加了,这时从电源→基极偏置电阻Rb→基极→发射极→电阻→地 这一回路中,基极电压(Vb)必然下降,所以Ube=Vb-Ve下降,从而使得发射极电压下降,同样也能构成负反馈。如此看来,这样的电路甚至比用基极分压偏置来稳定基极电压的电路负反馈的效果更好。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如有所错,望大侠指点。

网友A:
注意这一句欲得该反馈有效力
你的反馈确实也有,比起我的就要弱多了!稳定效果也就差多了——几乎观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一句:欲得该反馈有效力
你的反馈确实也有,比起我的就要弱多了!稳定效果也就差多了——几乎观察不 ...

不是啊大侠,你看我编辑后的回帖,你这样的反馈是Ube↓=Vb(恒定)-Ve↑,而不构成分压偏置的反馈有
Ube↓=Vb↓-Ve↑,貌似效果要好一点吧

网友A:
你再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E:
三极管原理,分析一下,看是否可以定在线性区,就明白了

楼主:
哎,各位大侠,水平有限,琢磨不出:dizzy:
能否给俺详细做个分析啊:hug: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大侠。Re形成的负反馈这点我明白,但是,针对我贴出的电路,同样也有这个负反馈存在。Lgz200 ...

你贴出的电路是有负反馈,但是没稳定的输入源,你输出稳定个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各位大侠,水平有限,琢磨不出
能否给俺详细做个分析啊

:P设Vb不变,则有Ic=(Vb-Vbe)/Re,忽略Vbe,则集电极电流恒等于Vb/Re,非常稳定
我不信书上没讲这个!
再从负反馈看:当温度↑→Ic↑→VRe↑→Vbe↓→Ic↓→集极电流得到稳定

楼主:
嗯,这下明白了,哈哈。
非常感谢二姨家各位大侠

楼主:
晕,新版居然不知道怎么结贴

网友F:
虽说低劣,很多音视频电路都用它。。。

网友G:
如没记错,这章节紧跟着是有:基极电阻分压射极跟随输出

了解电路的性能(现在你看到的优缺点),
合适的电路应用在合适的地方,才是最合适的.

电阻是线性的(不说绝对的事),对调节传感器的非线性作用不大/不明显

在非线性补偿中,利用合适的反向非线性元件(C,D,L等).可以很显示的改善线性.

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