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K4 外部时钟和PA2,PA3问题

楼主(2012-12-04):
STM8L151K4的外部时钟脚怎么用做普通IO口;  我把PA2,PA3配置为输出,且输出为1(高电平);但输出只有1.2几伏  VDD=2.5V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有没有选项字节配置!如果没有,你要先使能内部晶振,再配置IO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有没有选项字节配置!如果没有,你要先使能内部晶振,再配置IO看看。 ...

没有对应的选项字节配置,我是用内部时钟的(8M);其他程序都跑得挺好,现在就是想用PA2,PA3做普通IO口;一配置发现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数据手册中PA2,PA3好像一复位就是默认这个功能,用外部时钟才需要配置。

网友A:
看选项字节,,

楼主:
可以做普通IO口,不用设置什么;  我是自己开启了外部时钟,跟8S103不一样。

网友B(2014-05-17):
STM8L151C6T6  我司现货35K 低价出售1371432-7748   QQ7927-65998

网友C(2015-02-09):
stm8l151中断与stm8l152的有区别么??

网友D:
你这是晶振引脚的,肯定需要注意的。

网友E(2015-04-23):
我使用STM8L151G4遇到同样的问题,OSC_IN管脚无法配置成输出。楼主此问题是否解决?重映射也没有找到如何映射为GPIO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