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 TMS320DM6467无操作系统Camera Link智能图像分析平台

楼主(2012-12-04):
1、板卡概述
  该板卡是我公司推出的一款具有超高可靠性、效率最大化、无操作系统的智能视频处理卡,是机器视觉开发上的首选。
  它集成 ARM9和 C64x+ DSP内核,性能比普通 DaVinci处理器提升数倍。 DM6467能以十倍的性能和十分之一的价格同时进行多种格式 HD编码转换。其内置高清视频协处理器( HD-VICP),特别适用于高清视频处理。带有 H.264 X-HD编解码器,同时支持多路 H.264实时编码,轻松应用于各种视频处理领域。支持 1080P@30fps/1080i/720P@60fps视频编解码。
  该系统是由两块核心芯片组成,分别是TI DSP TMS320DM6467 DaVinci处理器和Altera FPGA EP3C40F484C8的芯片。以TI的DSP TMS320DM6467 DaVinci处理器作为主芯片,可用于高速数据、视频信号检测,分析等应用;FPGA处理芯片为EP3C40F484C8,兼容EP3C16F484C8的设计,支持Camera Link的数据输入和DVI的输出,主要用于处理高清图像输入信号,进行智能分析。
  该系统同时包含FPGA视频增强处理器,大大提高了对高清视频的处理速度,具有超强的嵌入式视频处理能力。支持视频H.264,JPEG压缩,支持车牌识别,人脸识别等算法开发,可进行运动检测,火灾检测,交通监控,智能行为识别,行人监测,可疑人员追踪,行人计数,可疑静止物体监测等。

2、板卡性能介绍
一、DSP部分:
(1) DSP芯片性能:
  DM6467实现了在各种视频终端产品间的无缝内容传输。它集成了ARM926EJ-S内核与600MHz C64x+ DSP内核,并采用高清视频/影像协处理器(HD-VICP)、视频数据转换引擎以及目标视频端口接口。在执行高达H.264 HP@ L4(1080p 30fps、1080i 60fps、720p 60fps)的同步多格式高清编码、解码与转码方面,实现了超过3GHz的DSP处理能力。主要针对媒体网关、多点控制设备、数字媒体适配器、视频安全监控DVR以及IP机顶盒等应用。
(2) 与FPGA互连接口:
  (a)VPIN:视频输入。支持1080P 30fs 彩色图像输入。
  (b)VPOUT:视频输出。支持1080p 60fs 彩色图像输出。
  (c)GPIO: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口。其实就是一些裸的接口,再接口上加高电平,然后就可以在软件里面读取到,还会产生中断。
  (d)Uart:3通路接口。
二、FPGA部分:
(1)根据本系统的运算性能和外设I/O的需求,FPGA卡选用CycloneIII系列的EP3C40F484C8芯片,它具有39600个逻辑单元、2340Kbit存储单元,126个乘法器、4个PLL, 331个外部独立I/O,最高运行时钟高达300MHz 。该性能已经满足本系统的要求。
(2) FPGA图像缓存SDRAM: 选用两片大容量的SDRAM,MT48LC16M16A2 (4 Meg x 16 x 4 banks)独立挂接在FPGA上,可以构成乒乓操作,也可以组合成大存储空间。
(3)接口介绍:
  (a) FPGA外接2路RS232串口,
  (b) FPGA外接 一路Camera Link输入,Camera Link 支持Base 模式
  (c) FPGA外接1路DVI输出,支持1080P 60fs模式。

3、软件功能:
一、DSP软件功能:
(1)支持千兆网络传输程序,支持ping,TCP、UDP、IP传输协议。
(2) 支持H.264 JPEG 压缩编码,支持动态目标识别。
(3) 支持1K字节的引导,Flash 烧写测试程序。
二、FPGA软件功能:
(1)支持FPGA程序JTAG,AS模式配置。
(2)支持FPGA的CameraLink图像输入,RS232/485信号传输
(3)支持FPGA的 SDRAM数据读写。

4、物理特性
130mm (L) × 75mm (l) × 20mm (h)
温度:0 到 +50 °C
湿度:10~90% 非凝结性

5、供电要求
输入:12V直流,10W
直径3.5毫米。电源插座连接器
电源电压和复位管理
瞬态电压抑制器和EMI滤波器

6、应用范围
机器视觉,多路视频编码、高清视频编解码等。

7、 技术支持:
  直接由板卡开发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可以根据用户需要修改原理图和PCB,并升级为图像采集卡,数据播出卡等开发平台。团队也可支持应用程序开发。

1、板卡概述
  该板卡是我公司推出的一款具有超高可靠性、效率最大化、无操作系统的智能视频处理卡,是机器视觉开发上的首选。
  它集成 ARM9和 C64x+ DSP内核,性能比普通 DaVinci处理器提升数倍。 DM6467能以十倍的性能和十分之一的价格同时进行多种格式 HD编码转换。其内置高清视频协处理器( HD-VICP),特别适用于高清视频处理。带有 H.264 X-HD编解码器,同时支持多路 H.264实时编码,轻松应用于各种视频处理领域。支持 1080P@30fps/1080i/720P@60fps视频编解码。
  该系统是由两块核心芯片组成,分别是TI DSP TMS320DM6467 DaVinci处理器和Altera FPGA EP3C40F484C8的芯片。以TI的DSP TMS320DM6467 DaVinci处理器作为主芯片,可用于高速数据、视频信号检测,分析等应用;FPGA处理芯片为EP3C40F484C8,兼容EP3C16F484C8的设计,支持Camera Link的数据输入和DVI的输出,主要用于处理高清图像输入信号,进行智能分析。
  该系统同时包含FPGA视频增强处理器,大大提高了对高清视频的处理速度,具有超强的嵌入式视频处理能力。支持视频H.264,JPEG压缩,支持车牌识别,人脸识别等算法开发,可进行运动检测,火灾检测,交通监控,智能行为识别,行人监测,可疑人员追踪,行人计数,可疑静止物体监测等。

2、板卡性能介绍
一、DSP部分:
(1) DSP芯片性能:
  DM6467实现了在各种视频终端产品间的无缝内容传输。它集成了ARM926EJ-S内核与600MHz C64x+ DSP内核,并采用高清视频/影像协处理器(HD-VICP)、视频数据转换引擎以及目标视频端口接口。在执行高达H.264 HP@ L4(1080p 30fps、1080i 60fps、720p 60fps)的同步多格式高清编码、解码与转码方面,实现了超过3GHz的DSP处理能力。主要针对媒体网关、多点控制设备、数字媒体适配器、视频安全监控DVR以及IP机顶盒等应用。
(2) 与FPGA互连接口:
  (a)VPIN:视频输入。支持1080P 30fs 彩色图像输入。
  (b)VPOUT:视频输出。支持1080p 60fs 彩色图像输出。
  (c)GPIO: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口。其实就是一些裸的接口,再接口上加高电平,然后就可以在软件里面读取到,还会产生中断。
  (d)Uart:3通路接口。
二、FPGA部分:
(1)根据本系统的运算性能和外设I/O的需求,FPGA卡选用CycloneIII系列的EP3C40F484C8芯片,它具有39600个逻辑单元、2340Kbit存储单元,126个乘法器、4个PLL, 331个外部独立I/O,最高运行时钟高达300MHz 。该性能已经满足本系统的要求。
(2) FPGA图像缓存SDRAM: 选用两片大容量的SDRAM,MT48LC16M16A2 (4 Meg x 16 x 4 banks)独立挂接在FPGA上,可以构成乒乓操作,也可以组合成大存储空间。
(3)接口介绍:
  (a) FPGA外接2路RS232串口,
  (b) FPGA外接 一路Camera Link输入,Camera Link 支持Base 模式
  (c) FPGA外接1路DVI输出,支持1080P 60fs模式。

3、软件功能:
一、DSP软件功能:
(1)支持千兆网络传输程序,支持ping,TCP、UDP、IP传输协议。
(2) 支持H.264 JPEG 压缩编码,支持动态目标识别。
(3) 支持1K字节的引导,Flash 烧写测试程序。
二、FPGA软件功能:
(1)支持FPGA程序JTAG,AS模式配置。
(2)支持FPGA的CameraLink图像输入,RS232/485信号传输
(3)支持FPGA的 SDRAM数据读写。

4、物理特性
130mm (L) × 75mm (l) × 20mm (h)
温度:0 到 +50 °C
湿度:10~90% 非凝结性

5、供电要求
输入:12V直流,10W
直径3.5毫米。电源插座连接器
电源电压和复位管理
瞬态电压抑制器和EMI滤波器

6、应用范围
机器视觉,多路视频编码、高清视频编解码等。

7、 技术支持:
  直接由板卡开发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可以根据用户需要修改原理图和PCB,并升级为图像采集卡,数据播出卡等开发平台。团队也可支持应用程序开发。

网友A(2013-10-06):
1.DM6467,DM8168,C6A8168,C6A816x,dm8168,H264,encode,decode编码解码源码
IVAHD and M3 Based Platform(DM816X平台,DM8168)源代码,DM6467平台C64X+平台
2.ADI平台设置工具,支持最新的ADV7441a芯片的采集指令生成,是ADI内部高级工程师专用工具,采用EXECL表格填写需要配置的信号格式后自动生成芯片设置指令(二进制指令码),直接大大缩短ADI芯片的开发和调试周期。
3.FPGA图像编码源代码,H264编码源代码,Altera平台,全套源代码。包含仿真测试
包含:encoder,interfaces,pll,top,synthesis
4.PC104+平台军工级别高清视频采集监控编码卡,在西安飞机总装上稳定运行,列装到最新型号的飞机上

1.DM6467,DM8168,C6A8168,C6A816x,dm8168,H264,encode,decode编码解码源码

DM6467,DM8168,C6A8168,C6A816x,dm8168,H264,encode,decode编码解码源码
IVAHD and M3 Based Platform(DM816X平台,DM8168)源代码
REL.500.V.MPEG2.D.IVAHDSRC.00.02.00.01.zip   MPEG2.D解码源码
REL.500.V.MJPEG.E.IVAHDSRC.00.02.01.00.zip   MJPEG.E编码源码
REL.500.V.MJPEG.D.IVAHDSRC.00.02.01.00.zip   MJPEG.D解码源码
REL.500.V.ON2VP7.D.IVAHDSRC.00.02.00.00.zip  ON2VP7.D解码源码
REL.500.V.ON2VP6.D.IVAHDSRC.00.02.00.00.zip  ON2VP6.D解码源码
REL.500.V.AVS10.D.IVAHDSRC.00.02.00.00.zip   AVS10.D解码源码
REL.500.V.H264AVC.E.IVAHDSRC.01.00.02.00.zip       H264AVC.E编码源码
REL.500.V.H264AVC.D.HP.IVAHDSRC.01.00.00.03.zip    H264AVC.D解码源码
REL_500_V_HDVICP20.SRC.zip                         HDVICP20源码
--------------------------------------------
库+API
&&&&&&&&&&&&&&&&&&&&&&&&&&&&&&&&&&&&&&&&&&&&&&&&
DM6467平台H264编码解码源代码
REL.100.V.H264AVC.D.C64XPLUSSRC.zip   H264AVC.D.C64XPLUSSRC 解码C64+源码
REL.100.V.H264AVC.E.C64XPLUSSRC.zip   H264AVC.E.C64XPLUSSRC 编码C64+源码
REL_200_V_MPEG4_D_ASP_DM6467SRC.zip   MPEG4_D_ASP_DM6467SRC解码源码
REL_200_V_MPEG4_E_ASP_DM6467SRC.zip   MPEG4_E_ASP_DM6467SRC编码源码
REL.200.V.H264AVC.E.BP.DM6467SRC.zip  H264AVC.E.BP.DM6467SRC编码源码
=====================================================
4.PC104+平台军工级别高清视频采集监控编码卡
  1920*1080 1600*1200高清实时监控
  支持DVI,VGA,PAL
  支持标准的VGA信号和VGA绿同步(RGBSOG)信号。
  支持VGA 信号采集出现偏移时调整。DVI数字信号不存在信号采集偏移问题。
  支持对模拟输入信号的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差的调整。
  板卡除了支持双声道声音输入和音视频同步记录外,还增加了麦克风信号输入采集功能。
  支持ROI功能和设置。
  支持OSD功能(支持0度,90度,270度,还支持ROI里的OSD),其它要求可以开发。
  支持编码帧率设置。
  支持多卡同时工作情况下的PAL、VGA、DVI信号的分辨率随机改变并在恢复正常分辨率设置后系统正常稳定工作。
  支持多卡同时工作情况下的PAL、VGA、DVI信号的随机中断,随机时间恢复后正常稳定工作。完全解决了瞬间信号中断引起的断屏和板卡等待信号的问题,支持极短时间内信号中断恢复,达到完全再现视频信号源的要求。

手##机:15312298259  QQ495051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