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2-12-04):
本人最近要买一块arm7入门开发板,准备买S3C44B0,是天祥的好些还是恒丰锐科ARM开发板好些啊,求助过来人,在此先谢谢您!

网友A: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楼主不要纠结了

网友B:
你怎么还买44b0的开发板,你买了就会后悔!
学44b0,还不如买2440,速度快带mmu,可跑操作系统!
在网上还有许多相配套的视频,可以看一下韦东山的linux视频

网友C:
不需要纠结了,至少也要买个arm9的板子,甚至可以买个ARM11的板子。不然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44B0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了。然后再花钱买新板,浪费money

楼主:
我是想先买arm7然后再买arm9,相对来说这样学起来上手快些,又不想不想买太多的arm7板。。。。

网友D:
不要再买ARM7了。ARM9都快淘汰了。现在ARM公司主推的是他的cortext系统,cortext-M3将替待ARM7原来的位置。高端的早就不是ARM9了,ARM11都过时N久了。现在最新的是cortext-A15, 流行的是cortext-A8、A9。看看你的手机配置就知道了。ARM9连android都跑不起。

网友E:
买A8吧  比较强大

网友F:
      从学习的角度看,买哪种板子可能都没有大的区别,反正都是学习。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或者找工作角度看,简直是天壤之别!
     首先:ARM7的芯片越来越少,很多芯片都面临着停产的**。很多厂家都逐渐停止使用ARM7芯片。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公司招聘的,很少有要求会使用ARM7芯片的。大部分设计者也是放弃了ARM7芯片。
     其次:ARM7芯片在ARM各种内核的芯片中,存在不上不下的尴尬。没有MMU,跑不了真正的大型系统,比如linux等。主频不高,约70MHz左右,与CORTEX-M3和CORTEX-M4比起来,性能上没有优势,但是芯片的价格却差别比较大
    最后:如果学习,应该是跟上主流。目前跑操作系统的主流ARM芯片,工控级的芯片还是ARM9为主。消费级的芯片,有CORTEX-A8、CORTEX-A9、CORTEX-A15等单核和双核芯片,可以运行android、linux、wince操作系统。

楼主:
我是新手,我只是想先学arm7过度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我只是想先学arm7过度一下。。。

没什么过渡的说法,开始学的话,找资料多的。推荐244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我只是想先学arm7过度一下。。。

不要在学ARM7了,芯片都快买不到了,想简单一点可以买M3内核的,比如STM32,替代ARM7的。然后可以上ARM9,虽说ARM9也有点早了,但是还不至于淘汰,重要的是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