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or电源问题

楼主(2012-12-04):
求助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or电源问题

电路不复杂,如上面所示。电路左侧的端口C是输入口,输入的是一串脉冲序列,电压大概是8-10V(程序可控的),电路图最右侧的R620电阻5.1K为输出端,理应输出也是一串脉冲,电压大概在100-200V左右(随着输入变化)。
输入脉冲宽度大概16us,两个脉冲间隔大概60us。
300V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功率60W。

现在的问题是:
输入端C本来为低电平,然后从某时刻开始输入一串电压幅值相同的脉冲序列,比如连续的30个正脉冲,电压幅度8.5V,输出那边理应也输出一串电压幅值相同正脉冲,但是此时的输出有问题!大概前10个脉冲是明显偏低的,大概要偏低10-20V,后面的脉冲正常。请参考输入输出脉冲示意图。

每次来一串输入脉冲,对应的输出脉冲前几个都是偏低。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改进电路能使得输出脉冲序列的前几个幅值不再偏低?

网友A:
猜测你的电路没有画完整,还有些电容(例如输入输出的耦合电容)没有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电路没有画完整,还有些电容(例如输入输出的耦合电容)没有画上。 ...

输出没有电容,输出端就是这样。
现在把输出端断掉了,直接在这里测量的输出波形。

输入端也没有接电容,输入端是DA输出电压经过一个MOS管控制开启来产生的脉冲。

网友B:
压摆率不够
电路没有偏置,两管的密勒电容是影响的重要因素,
基区电荷的积累也是一个方面,如果电荷没有及时放掉,下一个脉冲到来时将一直是导通的。
试着在前面电阻上并个小电容或反并个肖特基二极管看看。

网友C:
对脉冲放大电路来说,用delay比用SR更合适。虽然SR的倒数乘以电压就是tao,表面上看起来等价,实际上SR是基于恒流模型算出来的,这与事实偏差太大,这种过于crude的方法导致用SR估算结果与实际值相差50%是很常见的(一般是低估),所以文献中极少见到有人用SR分析的。
同样这种电路用米勒也让人头疼,应该用脉冲处于什么电平时的电容?此时电路电压增益是多少?

楼主最好用给出前面两个关键点的示波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脉冲放大电路来说,用delay比用SR更合适。虽然SR的倒数乘以电压就是tao,表面上看起来等价,实际上SR是基 ...

您希望看到哪个点的波形?

网友C:
C点和A94基极。如果你这个用的成熟电路,直接根据波形反推哪儿不行。
实际正向设计也不难,只是高压让人害怕。

网友D:
也怀疑C前端电路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