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在板子的边缘生成4mm宽的阻焊层

楼主(2012-12-04):
(无正文)

网友A:
在阻焊层铺宽为4mm的shape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要露铜还是露板材
露铜的话还需要早top或者bottom层铺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阻焊层铺宽为4mm的shape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要露铜还是露板材
露铜的话还需要早top或者bottom层铺铜 ...

这个有什么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