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e到底有没有必要?

楼主(2012-12-04):
事情原由是这样:
我看到华成英介绍“微电流源”的这样说:(童诗白模拟电子第四版191页)加这个Re2电阻是为了增大T2管的射极电流,提高T2的放大倍数。

众所周知,T2作为BJT,他的放大倍数在Ic过大和过小的时候并不是恒定的,可以参考下图说明(摘自p.gray)。这里T2在没有Re2支援的情况下,它的IE2将工作在T0,T1的基极电流的水平,也就将导致下图区域I:  Ic过小,β过小的情况出现。

讲到这里,似乎一切秩序井然。
然而问题来了:(说明:此贴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找到愿意讨论的同仁)
1图中Re2电阻的添加,会偷走很大一部分从T2基极放大的IE2(这里考虑到其直接将IE2从T0,T1的基极电流水平(μA)跳跃到mA级)。
众所周知,T2的添加就是为了减少T0,T1的基极从IR处的分流,现在来之不易的分流突然被Re2“横刀夺爱”,会不会对误差(ICo-IR)/IR产生影响?

同时我们从2图看得出来,μA级时,β其实也没见得下降多少,最多1/2.
我 草草计算了一下,好像Re2引入的代价太大了。

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看法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其实如果uA级时Beta降到0.x或者0.0x就有必要加Re2.然而尚未找到此方证据.

网友A:
比较哪个偷的电流更多才有意义,而不是偷与不偷的问题。
T2的作用并非众所周知的(比如你就不知道),因为一般教科书不说其transient response问题。

网友B:
还望xukun大神多透漏一点这个方面的知识,大家强烈期待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哪个偷的电流更多才有意义,而不是偷与不偷的问题。
T2的作用并非众所周知的(比如你就不知道),因为 ...

我明白他的意思,β代表了偷得多与少,如果加电阻RE2的好处是β变成原来2倍的话,RE2分流走T0.T1基极电流的部分远不止1/2.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关注一下。

网友D:
其实没有被横刀夺爱。。
IR=T2的基极电流+IC0,由图示可知,IR的值与是否增加电阻RE2是没关系的,即固定不变。
因此要想增加T2的射极电流,就需增加T2的基极电流
由上式关系可知,就要减小IC0
进一步可知即是要减小T0或T1的基极电流。
而增加电阻RE2后即可实现这一目的。
T0或T1基极电流的一点变化就能引起IC0较大的变化,有个B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有被横刀夺爱。。
IR=T2的基极电流+IC0,由图示可知,IR的值与是否增加电阻RE2是没关系的,即固定不 ...

我的思考没有兄台的深刻,但是有一点矛盾之处,需要指出来:
先假设RE2并不会改变T2的β,显然Re2的出现分走T0,T1的很多电流,于是需要补充IE2,唯一途径就是增大T2基极从IR的分流,直接导致Ico(就是Ic1)与IR的差距被拉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有被横刀夺爱。。
IR=T2的基极电流+IC0,由图示可知,IR的值与是否增加电阻RE2是没关系的,即固定不 ...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Ic1(=Ico)与IR的差距越大,则说明镜像的效果越差,误差越大。
yuyi同仁已经说了“减小IC0”,显然似乎说明RE2的出现带来了更大的误差。似乎。。。

网友E:
1,先设TO,T1特性一致的BJT.大致算下
IREF=IC1+[2*IC1/B+IRE2]/(B2+1)
在运放中如UA741的IREF在19UA左右,在没有IRE2时B2显然要小很多导致IC1/IREF误差加大。虽然加上IRE2使上面的分子加大了,但是分母也加大了,
2,加RE2还有一个作用:快速关闭。在没有它时基区电荷没有放回路,导致关闭延时。

网友F:
这个电阻的增加  对于同样的用途来说  电路的功耗 是稍微有点增大的

网友G:
“快速关闭”太过牵强。这里没有开关问题
Re2不过是使T2脱离低β区,或可驱动多个恒流源T2T3T4------

网友H:
Re2两端电压被限制,电阻定了,电流大小不会变。提高的放大倍数导致IE2变大,Re2电流不变的情况下,比较提高的放大倍数所带来的IE2电流的增大,和Re2分掉电流,哪个提高的更大就知道有没有意义。因此Re2大小的选择应该有一定的要求。

这个应该就是 xukun977  “比较哪个偷的电流更多才有意义,而不是偷与不偷的问题。 ”  的意思吧

另外,支持基极泄放电荷加速关断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先设TO,T1特性一致的BJT.大致算下
IREF=IC1+[2*IC1/B+IRE2]/(B2+1)
在运放中如UA741的IREF在19UA左右,在 ...

兄台说的第二点我赞成,相信大家都会肯定,与xukun表达应该一致。
下面我来让讨论清晰一点。
首先定义一下误差:Δ=|IREF-IC1|/IREF
从兄台的 “IREF=IC1+[2*IC1/B+IRE2]/(B2+1)”式
提取出IC1,带入上述Δ的误差式得:
Δ= 2/[2+β(β2+1)]   +   IRE2*β/{IREF*[2+β(β2+1)]}
(说明: 定义β2是T2的放大系数,β是T0、T1的)
显然,式子的第一部分蓝色是不加RE2时的原始误差,式子第二部分紫色部分是RE2电阻带来的额外误差。

下面讨论的重点便是RE2的出现究竟让第一部分缩小了多少,又带来了多大的第二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e2两端电压被限制,电阻定了,电流大小不会变。提高的放大倍数导致IE2变大,Re2电流不变的情况下,比较提 ...

请看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说的第二点我赞成,相信大家都会肯定,与xukun表达应该一致。
下面我来让讨论清晰一点。
首先定义一 ...

B,B2都好定义,书上说“采用横向pnp管,则B只有几倍至几十倍”所以可以取特征值10,而B2在没有RE2电阻支援时,根据1楼所述,最多降到5.
IRE2我取的特征值是10mA(考虑到其将IE2工作电流从μA提高到mA级)
IREF(就是图中IR吧)我不太确定,应该也是mA级,不知对不对。
请教 nqyijian, Lgz2006 , MCU52,anvy178 ,十万个为什么 等大侠了!

楼主:
按照我的取值,:IREF也是10mA,结果如下:
误差Δ(没有RE2时)=0.03225
Δ(有RE2时)=0.1071

显然RE2带来了更大误差,是不是哪里错了呢?

网友E:
1,首先要明确是在微电流的情况下,IREF=0.01的话加不加没多大差别。要是只有只十几或几十UA的(很多运放都是这个数),差别就大了
2,就这个路来说,即使不要RE2,且B2不会下降,但是TO,T1的VCE如果相差较大的话,镜像比是有误差的。
3,延时这个问题在以前的这个电路分析上早说过,此处省略N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要明确是在微电流的情况下,IREF=0.01的话加不加没多大差别。要是只有只十几或几十UA的(很多运放 ...
先谢谢 MCU52 等前辈了。
1.前辈的意思是IREF=10mA的时候,不用加RE2;“十几或几十UA”的时候就要加RE2了对么?
但是就15楼公式能看得出来,IREF越小,紫色部分越大,RE2带来的误差会更大啊。
2.镜像电流镜确实什么时候都有误差,这点我赞同。
3.赞同
红色部分还是不懂,还恳请大侠点拨一下,我这个人慧聪不够,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Re2两端电压被限制,电阻定了,电流大小不会变。提高的放大倍数导致IE2变大,Re2电流不变的情况下,比较提 ...

版主,支持某个说法得有个理由,把开关电路那一套理论往这个上硬套,实在不合适。
对于电流镜,只会关心他增益、带宽,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输入输出阻抗和精度等几个指标,没人会关心它关闭速度。
这个beta-helper管除了提高精度,副作用是把T0处那个极点推向高频,优化瞬态性能。
电路缺点是:电阻是定值,不能跟踪或调整来适用IR变化。

楼主之所以短路,是因为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T0管基极处了,实际上T2基极处那个节点才是关键,根本不用关心IE2是怎么被瓜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快速关闭”太过牵强。这里没有开关问题
Re2不过是使T2脱离低β区,或可驱动多个恒流源T2T3T4------ ...

是太牵强了,这个电路的原设计者可能都没想到还有这个意外效果。: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支持某个说法得有个理由,把开关电路那一套理论往这个上硬套,实在不合适。
对于电流镜,只会关心 ...

大侠最后一段话似乎还是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的十五楼转移开啊!

网友E:
其实楼主只要明白电流太大 或太小都会使B降低这个事情就OK鸟。不必要具体计算这个值是多少。按我上面19UA,B=100,那么如果没有那个电阻的话IE2=0.38UA,也就是个漏电流的级别,B2不会有多大,加上IRE2,放大系数可就不一般了。
如果按楼主的10mA来算的话,B2值下降如你所说就不会大。
条件不一样,结果相差较大。
电路关闭的问题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艺术>里边有讲。楼上童XUE就不要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只要明白电流太大 或太小都会使B降低这个事情就OK鸟。不必要具体计算这个值是多少。按我上面19UA,B ...
关断问题暂且搁置一下,我去查查书。你说的那本书是不是哈佛的Paul Horowitz --The Art of Electronics ?没看到这方面内容啊。
关于取值问题,感谢MCU52 前辈的耐心 指导,我也预感可能是取值出现的问题。现在正重新思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支持某个说法得有个理由,把开关电路那一套理论往这个上硬套,实在不合适。
对于电流镜,只会关心 ...

谢谢xukun老师的悉心教导。
吸取了,至于你说的“短路”,确确实实我觉得的我确实那里可能短路了,现正在自我检查中。
另外:“T2基极处那个节点才是关键 ”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我看到“十万个为什么 ”的15楼,但是确实有道理啊,(我也核实了一下误差公式)
现在正考虑可能是取值方面(尤其IE2的数量级可能不是mA级对吗?)可能有问题

网友A:
俺不是老师,只是普通的模拟电路设计电工。

关于楼主的真实意图,从顶楼到现在一直讨论精度问题,其实,换个思路,把顶楼图中的T2管换成MOS管,其它不变,那么此时误差为零,不管那个电阻吸收了多少电流,哪怕是1000安,只要它能受得了,精度仍为百分百。
至于说beta随IC变化,只要补偿下就行了。

那本书不叫电子学艺术,我在上学时看过英文版的,前年出来翻译版的,入门教材,中文翻译忒差,网店上的那个差评是我写的。

修改 :关于关闭速度,我用目前最烂的(速度最慢的)工艺做个验证,大家看看速度怎么样。

局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老师,只是普通的模拟电路设计电工。

关于楼主的真实意图,从顶楼到现在一直讨论精度问题,其实,换 ...

牛叉的电工,但是表示没看懂,不是multisim吗?

网友B:
毕竟T2不是mos管,当然不能以偏概全抹杀所有的情况。显然T2确实是会吸取IR的,而且吸取程度越深,误差越大。当务之急是希望有人能告诉楼主,一般IRE2是什么值,一般T2的β是什么值,最低能降到什么值,IR一般又是什么值。看得出来,这几个值确定了,误差式就能说明Re2有没有必要!
和lz一样我也很期待

网友I:
呵呵,电流镜的截止平率高的要命,基本接近BJT管子的fT(特征频率)了,还有讨论高频特性的必要吗?
在本人看来,就误差而言,我就觉得Re2可要可不要,不信可以仿真试试,比较IR和Ic1的差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毕竟T2不是mos管,当然不能以偏概全抹杀所有的情况。显然T2确实是会吸取IR的,而且吸取程度越深,误差越大 ...

IRE2在运放里边大约10UA左右。

网友E:
连上跟随器都搞不定的还在这忽悠,
别再折腾鸟,努力吧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IRE2在运放里边大约10UA左右。

IRE2为μA时,T2的β会降到0.几吗?前辈
还有,一般T2的β是多少呢?

楼主:
二位大侠,息怒,都误会了。怪我,没把问题的讨论范围把握好。仅仅一个讨论,何必大动干戈呢?要我说,还是帮晚辈我给这个帖a画个句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位大侠,息怒,都误会了。怪我,没把问题的讨论范围把握好。仅仅一个讨论,何必大动干戈呢?要我说,还是 ...

:lol下午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
这个句号不大好画,因为标准或讨论平台不一样。
比如你33楼的问题,你是想问最近几年的呢,还是30年前的技术水平呢?
标准不统一,答案悬殊太大。
如果是30年前的技术水平情况,那就是MCU52所说的。
比如,24楼说0.38uA是“漏电流”,这么大漏电流,在现在技术足够设计好几个Opamp的了,比如前年**:

又如:B=100,一般工艺没这么大。点5  标准工艺中,大约是20几。点16工艺中更是小的可怜。

网友E:
楼主还是没看明白我在11L的回贴 ,说得很明白滴。
我说的是加上10UA的电流后B2会有增大到100多,而不是0.几啊。
另外楼主不要听上面的扯,他连跟随器的输出阻抗都不会分析,那上面就是抄书的。仿真,地球人都会……

网友A:
是不是说我不会算这个电路输出阻抗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97051-1-5.html

我下午看到这么说,觉的委屈,怒,这么简单1+1=2的问题,。。于是发了长贴,制定了详细PK计算传递函数规则的说明,由网友随意制定书上模电教科书任一电路,看谁又准又快。

但是,后来看到帖子看看这个运放构成的低通滤波器

这种5秒钟就能看出几次项、15秒就可写出传递表达式的问题,居然都能出错。我就删帖放弃了。

网友J:
无论xukun还是mcu都复杂了,其实答案就在15楼,为什么不告诉楼主Re2的使用条件呢?

网友J:
显然,Ire2远小于Ir肯定是一个条件,请教xukun前辈实际中是否普遍满足。同时范围不扩展到Mos管

网友J:
另外,mcu前辈,楼主是想问缺少Re2的时候,T2管的放大倍数一般会下降多严重,会不会接近0。这一点我们这些缺少实际集成电路设计经验的都想知道,呵呵

网友B:
支持xukun977,学习不能囫囵吞枣。但是也觉得mcu52无何不妥。
xukun977的仿真有问题,可以看出电流镜的基极直接接地。倘若中接个T管,如楼主楼顶所画,恐怕阶跃结果不会如此理想。Mcu52所言Re2的优化关闭作用大概基于此。

楼主:
更糊涂了,谁能就15楼告诉我,15楼的公式对不对(我算过,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帖子很火哦,我关注一下!:P

网友A:
加RE之后,得到的精度,相比于未加之间的,既有可能高,也可能低,取决于好几个因素。
没有统一标准的平台,再翻30页可能也说不清楚,比如我手头的这个工艺,加了之后,精度会变差,而有的可能会变高。

最基本的电流镜,加1mA测试电流,结果如下:(注:实测和仿真相比可能有10%的误差)

现在加个β-helper,不加电阻:

这样的精度差不多够用的了吧?

至于管子下面再加个电阻,这种用法貌似是uA741开始的,那时候工艺肯定大不如现在的,所以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加呢

网友A:
现在再加个RE,为了不漏掉所有可能,直接从10K扫描到500k,结果如下,电阻大于500K曲线越密集,表明几乎不变了。
最好的是0.9961,小于未加电阻的情形。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1nA扫到10mA,得到管子的β曲线如下: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加了电阻反而会帮倒忙了。
当然,我不排除有的工艺可能会得到书本上的形状。
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分立件晶体管就完全可能测出中间高两边低的形状。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流镜也需要补偿,补偿也很容易,下图是未补偿之前的,局部放大看过冲:

下图是小电容补偿之后的:

网友G:
一群聪明人,叫童诗白华成英带到沟里了;P

xukun977 仿真结果可以证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群聪明人,叫童诗白华成英带到沟里了

xukun977 仿真结果可以证实

我觉的不一定,把电阻视为电流源省事点。假设未加这个恒流源时,每个管子基极吸1uA电流,T2 b=10,则Ib'=0.2uA,现在加入恒流源,设其吸取2uA电流,显然,精度取决于T2  b变化量,如果能变到20以上,则精度提高,反之下降。也就是要求b~IC曲线斜率至少为1,这个条件太苛刻,一般管子很难满足。

网友G:
前面相对误差都是来之Δ=2/β一式
其实它是来之Δ=2Ib/Ic=2/β,也即Ib'/Ic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不一定,把电阻视为电流源省事点。假设未加这个恒流源时,每个管子基极吸1uA电流,T2 b=10,则Ib'= ...

抓到本质了,真是明白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前面相对误差都是来之Δ=2/β一式
其实它是来之Δ=2Ib/Ic=2/β,也即Ib'/Ico

准确说,误差式就是T2的Ib比上IR

网友G:
Ic也好,IR也罢,都不是问题本质
无论怎么努力,Re2的存在不可能比没有它的时候,具有更小的Ib'(T2的Ib)值了!
前面凡是“拿β说事儿”者,都是掉沟里的人:lol

网友J:
引用 网友G:
Ic也好,IR也罢,都不是问题本质
无论怎么努力,Re2的存在不可能比没有它的时候,具有更小的Ib'(T2的Ib)值 ...

50楼白说了。
(支持IRe2就是恒流源=0.7v/Re2)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

绝对不可能
49楼图白做了
图中,欲使Δ最小,必得Ib'最小;同一只管子不变,欲使Ib'最小,只能Re2→∞!
谁也不可能做到另外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J:
50楼白说了。
(支持IRe2就是恒流源=0.7v/Re2)

0.7V/Re2终归还是要额外多用一点Ib2(即Ib')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可能
49楼图白做了
图中,欲使Δ最小,必得Ib'最小;同一只管子不变,欲使Ib'最小,只能Re2→∞!

beta趋于无穷呢?(书上就是这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A:
beta趋于无穷呢?(书上就是这意思)

你是指B为任意大,还是指“可随Re2变化,而变得很大很大”?

网友G:
看来,即便是冠以像童诗白华成英这样的大师之名书,也不能去迷信。毕竟不是模拟IC设计手册,国产IC终归不比国外名牌.
还是要回到主题。既然Re2的设置不能改善恒流偏差,那么其存在的价值几何?胡乱猜:它是冲着Iceo2来的! 这当然需要有点儿历史背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可能
49楼图白做了
图中,欲使Δ最小,必得Ib'最小;同一只管子不变,欲使Ib'最小,只能Re2→∞!

慢着,我理一下。“欲使Δ最小,必得Ib'最小;同一只管子不变,欲使Ib'最小,只能Re2→∞!”
就是说Re2开路(或者说去掉Re2)将会使得精度更好,是不是这么理解?
可以理解为Lgz2006 老师“变节”了吗?

网友G:
13楼没加思索,可总觉得不对劲
“Re2开路(或者说去掉Re2)将会使得精度更好”xukun977 仿真也证实了。变节就变节吧,得以事实说话啊

网友G:
911你再想想
T2基极电流是否随射极电流增大而“单调增加”?
当T0基极电流不变,T2射极电流是否与Re2反比?
结论:去掉Re2,Ib'最小,Ib’/Ic0最小,Δ最小。

网友A:
说来说去还是那回事,“单调增加”是不错,还得看怎么个单调法,比如y=x是单调,y=e^x也单调,同样是单调,但结果可能不同。
至于这个用法,741出生时,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出生,工艺背景也不好实地考察了

网友G:
只要单调增加,结论就成立了:)

网友A:
不一定,15楼那个表达式有迷惑性,乍一看肯定是变差的
我上面的仿真“失败”,是因为管子beta不是那种中间高两头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911你再想想
T2基极电流是否随射极电流增大而“单调增加”?
当T0基极电流不变,T2射极电流是否与Re2反比? ...

我觉得15楼的推导似乎涵盖了我们讨论的问题
显然,我就想知道,741芯片中,Re2的出现会使Δ式中的蓝色部分中的β2增大多少(相应蓝色减少),而增加的紫色部分算不算大。最后这一增一减,综合的效果是?

网友E:
楼主似乎只关心加上IRE2会使紫色部分增加,
但是没关注蓝色部分会减小,看来还是没理解到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似乎只关心加上IRE2会使紫色部分增加,
但是没关注蓝色部分会减小,看来还是没理解到重点。
...

笔误。不如这样,请mcu老师赋值,我来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15楼那个表达式有迷惑性,乍一看肯定是变差的
我上面的仿真“失败”,是因为管子beta不是那种中间 ...

请问xukun前辈,是不是推导不严谨导致的“迷惑性”?
那么准确推导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15楼那个表达式有迷惑性,乍一看肯定是变差的
我上面的仿真“失败”,是因为管子beta不是那种中间 ...

是不是一般的都是中间高两头低这种呢?

楼主:
不奢求彻底解决此问题了。只求解出 Re2适用条件。

网友A:
喔,卖糕的,白说了。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你们就在等待有一个结论,能像能量守恒定律那样,放之四海皆准,从不失手。
建议该行做数字电路。

网友G:
还好,没有模拟IC人。也许在偷笑
1.Re2不适于减小恒流偏差——简单推论+仿真图片可以击破谎言
2.基区泄放电荷加速关断说,并没有合理模型支持
3.高温下Iceo增大百倍,故此Re2吸收之

如果还能有人理解,谨提示:此β非彼β:)

网友G:
继续解决楼主问题
我们当前可把“偏差”按成因分成2类
1.参数离散型偏差由Ib/Ic决定,2.温度漂移型偏差取决于T2穿透电流与工作电流之比,即Iceo2/Ie2
为降低第1类偏差,增设T2将其减小β倍。不幸的是T2带来了严重的2类偏差。
无奈权衡,适当增加T2工作电流,以损失部分1类有利因素,换取适应高温特性
所增加之电流部分ΔIe2,设置Re2吸纳
Vbe/ΔIe2=Re 以上便是适用条件

网友G:
911楼主,说个故事。
一群瞎子赶路,约莫4,5个人。一人领头,首首相牵。不期遇一不深不浅水洼,只见一队人接踵而入。个个溅得半靴污水,似乎没事儿一般。

还有一平常电学题目,说的是R1R2串联,欲求分得电压
A君用欧姆定律,只用三两步求得;乙某使用分压公式,立马求得;
另有人建立端口模型,5推6论亦得答案;还有人竟然成功运用了反馈概念。
你用何种方法呢

网友C:
我来加点料,但是不代表我知道答案:以μA741为例,《集成电路设计原理  (模拟集成电路)》一书中估算结果如下:
T2的工作电流IE2约为12μA,相应T0,T1管的集电极电流约为13.5μA。(基本相等)
计算时取npn管的β为150.

网友K:
该有个结论了....

Re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改善那个骑在上面的BJT的直流工作点,这需要视此电流镜所采用的器件特性和其参数要求(特别是直流工作点)而定,所以教科书中采用了虚线连接(非必须)。

分析这个电路,必须区分“直流”和“交流”,否则基本是瞎扯(难怪能扯那么长)。

网友G:
1.Iceo是温度的敏感函数,大约每10度会增加1倍。所以在较高温度下Iceo将会成百倍增长,不可小觑
2.经对15楼偏差公式简化,化简,变换,可以得到一变形公式,并得出:
当 Ie2/(Ibo+Ib1)<a 时,偏差Δ才能减小
式中:Ie2——增加以后的T2射极电流
       a ——β增大至a*β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Iceo是温度的敏感函数,大约每10度会增加1倍。所以在较高温度下Iceo将会成百倍增长,不可小觑
2.经对15楼 ...

敢问大虾Iceo数量级,尤其此ua741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该有个结论了....

似乎大家都在讨论直流。
这里的β确定是hFE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敢问大虾Iceo数量级,尤其此ua741中

这个你问下79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你问下79楼

79楼表示不知道,迄今没有接触过ic级别的三极管,亦未查阅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似乎大家都在讨论直流。
这里的β确定是hFE

仅“直流”就够了?

如果觉得不够长你们还可继续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79楼表示不知道,迄今没有接触过ic级别的三极管,亦未查阅到

:P眼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Iceo是温度的敏感函数,大约每10度会增加1倍。所以在较高温度下Iceo将会成百倍增长,不可小觑
2.经对15楼 ...

这个推到我要复核以下。但是至少紫色部分,IRe2/IR基本相等,所以=1
第二,对ICEo的担心我持怀疑态度:ICEO=(1+β)ICBO。如果前者因为温度上升百倍,后者也一样,总的来说,(1+β)倍关系依然存在。

网友G:
:P
1.这个推导还是挺满意的,希望能从你处得到复现结果
2.你怀疑的理由讲得不清晰,再解析一下
  (1+β)倍关系当然存在。一律简化成β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这个推导还是挺满意的,希望能从你处得到复现结果
2.你怀疑的理由讲得不清晰,再解析一下
  (1+β) ...

为了解决这个高手都瞧不起的小问题,我这两天时间都耗在这上面了。lz,好歹要给分啊!

我们两个都是小萝卜头,第一,不知道10几微安电流下 集成电路里头的npn管怎么正常工作。
第二,不知道集成电路里头的这些npn管的ICEO是什么数量级。
第三,根本不知道npn管的那些 微电流水平下的hFE-IC曲线是怎么得到的(还是得搞清问题2,即ICEO的干扰让人揪不揪心)
最最要命的是,我连μA级的“hFE-IC曲线”都搜不到。所有搜索引擎都用了,包括国外的。搜到的都是分立BJT元件,这些厂家都测到0.1mA(100μA)就歇菜了,根本不测几μA的水平。

从而有3个感觉:1感觉集成电路的npn管和分立的大不同
2感觉大家都是门外汉,都是业余的
3感觉21ic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建议lz咱转移吧,去个专业的集成电路设计论坛看看。

网友B:
以上问题没搞清楚,公式推导就没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以上问题没搞清楚,公式推导就没意义

十万差矣!

公式推导可以证明:“增加Ic提高工作点进入高β区,以期降低Δ,并因此设置Re2”之解释,是个极具欺骗性的谎言

但是,设置Re2的起因,确实是“增加T2成达林顿等效高β,有效降低Δ;由此带来Iceo副作用,无奈增设Re2”。这一段儿逻辑长链被华童版略去中间,再因果倒置,就成“Re2电阻是为了增大T2管的射极电流,提高T2的放大倍数”了。再经以讹传讹,就把各位引入歧途了

网友G:
911楼主
我已经全面给你说明了Re2的价值所在或存在理由。若无人能够据理反驳或提出新的理论要点,建议送分儿结贴,并且不反对送5分儿给15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十万差矣!

公式推导可以证明:“增加Ic提高工作点进入高β区,以期降低Δ,并因此设置Re2”之解释,是 ...

若能用数据或者文献证明此番推论,我那5分不要了,一起给你!: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若能用数据或者文献证明此番推论,我那5分不要了,一起给你!

我就用你的公式还不行啊

倘若你能用任何道理推翻论点,我个人给你加20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该有个结论了....

H大师,“改善BJT的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意思,还请明示
是指“提高了β值”,还是指“脱离起始非线性区”,或是其它什么

“直流与交流”在本案中的意义是什么。还请H大师长话短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似乎大家都在讨论直流。
这里的β确定是hFE

继续说下去,让我们听听

网友K:
引用 网友G:
H大师,“改善BJT的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意思,还请明示
是指“提高了β值”,还是指“脱离起始非线性区” ...

哪儿“舒服”放哪儿,这还用问?

注意,别老是在“直流”里打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哪儿“舒服”放哪儿,这还用问?

注意,别老是在“直流”里打转。

大师神龙见首不见尾,能否说个12345来,让小的们鉴赏鉴赏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翘首!

望穿双眼也没用:P
我想听听你接着83楼说下去

网友J:
大师关于交流信号直流信号的讨论,我没在意。

我们这里从头到尾似乎都在讨论直流:从15楼误差式定义就可看出。

交流通路得重新画。

hFE就是直流(F)共射(E)放大系数的意思,其中h是h参数的意思,

网友A:
真能扯啊,翻了6页了都。
LGZ2006明显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一边不停地做一厢情愿的假设,一边做在这样的假设下会出现什么后果,最后,结局很圆满

三种方法:
一,理论上严谨地做法是误差根据表达式,推导出可以提高精度的条件。这正是楼主翘首以盼的。当然他更希望有个表达式RE=???,以后设计电路时,公式一套就搞定,爽!
二,根据误差表达式,随即地假设几个值代入后,看结果变好还是变坏。
三,用不同的BJT模型,不同的RE值,直接仿真看结果。

现在问题是:当年741的工艺参数难以知道,而现在教科书中关于741的介绍也只是基于现代工艺的模型参数,也就是说找不到实据,死无对证了,这就给长扯留下了空间。

关于βAC和βDC,对于这个定性讨论的话题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两者只是VBE较小时有区别,但是,有区别时,两者的变化趋势相同,如果是对数坐标轴,那么两者在某一VBE下,都是两者直线下降。所以无需区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能扯啊,翻了6页了都。
LGZ2006明显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一边不停地做一厢情愿的假设,一边做在这样的假 ...

看问题总是这么精辟,赞个

网友G:
谢谢977提醒,这个唯*主义还是帮我解决了无数问题的
目前楼主好像还没确定要做IC,只想知道设置“Re2”之必要性。
当楼主纠结在Δ—β—Ib2—Re2关系中时,我唯一证明并结论了“Re不能降低Δ”,并获得你仿真支持

至于βAC/DC,与本案可能有关。这一点儿需要听听H大师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977提醒,这个唯*主义还是帮我解决了无数问题的
目前楼主好像还没确定要做IC,只想知道设置“Re2”之必 ...

看前三句话:看来lgz前辈很了解我的心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谢谢977提醒,这个唯*主义还是帮我解决了无数问题的
目前楼主好像还没确定要做IC,只想知道设置“Re2”之必 ...

但是,也要鼓励和支持lgz提出假设解决问题的这种努力。
毕竟他在努力解决问题,比起看热闹的我强很多。
思路没问题,虽然不赞同他的观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前三句话:看来lgz前辈很了解我的心声啊。

我也清楚别些人们的动机和心态

网友C:
我愿意做一个我的总结:
A。首先分析一下集成电路BJT的ICEO(=β*ICBO)水平,可以参考下图(一个分立元件BJT的ICBO)

再看下文(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Circuits  20页):

可以看出,普遍的ICEO也就几μA水平。

B。再来分析下β-IC曲线在微小电流水平(几nA)的情况(资料来之不易--Designing Analog Chips 作者:Hans Camenzind):

读懂以上文字(我英文不是很好,欢迎指正我的错误),可以知道:
漏电流的存在,让β下降了1/3(不算大)
而且在往小的方向走(没画出来),β竟然反着升到无穷高处,你可以想象多么诡异。为什么呢?
文字告诉我们:漏电流搞的鬼-可以想象,即使基极开路,CE间依然有ICEO流过,这样一来β不是无穷吗?(我的拙劣ENGlish,加之我对ICEO,ICBO认识不够深刻,非常欢迎指正!

我觉得,答案一定就在上文中,我还没有理清红字部分,帮帮忙

网友C:
还可以加点料,关于你们前面讨论的(21楼)
这个额外的管子的另一个作用似乎是:“reduce the pole”(我英语不好,什么意思)

网友C:
另外13楼的说法确实正确: (对付驱动多个恒流源情况的时候,这个额外的三极管很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愿意做一个我的总结:
A。首先分析一下集成电路BJT的ICEO(=β*ICBO)水平,可以参考下图(一个分立元件B ...

非常有意思,我也有张图:
电流水平再往下走pA水平,β没见爬多高啊?(另外想问35楼xukun前辈的βF-IC图不知道是不是典型BJT 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愿意做一个我的总结:
A。首先分析一下集成电路BJT的ICEO(=β*ICBO)水平,可以参考下图(一个分立元件B ...

Hans的这本书可以当做休闲书来看,尤其是刚上手的要慎重。
这本书差不多是所有模电书中最诡异的一本了--很多观点与正统观点不一致。
序言中就有好几处值的商榷:比如认为手算不重要;认为1.2V一下 模电没法做了(实际上0.5V都做到了)
正文方面:比如截图中的:beta与发射极面积成正比。再比如hFE变化原因的解释,单单归结为电阻的影响,这似乎不妥吧?
总之,这本书很多观点,感觉像是作者个人臆测,经不起推敲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ans的这本书可以当做休闲书来看,尤其是刚上手的要慎重。
这本书差不多是所有模电书中最诡异的一本了-- ...

哦?是这样。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
总之,当初的μA741中的T2工作在0.几μA水平确实不像话,确实β下降太严重(虽然无从考证),加一个电阻Re2,效果很好。
ok了。其他我不管了!累死了

网友E:
楼主总算结了。
说了一本就引来了这本书上面的电流曲线来了,关闭问题在此书的46页有说再看看吧。
罪过,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总算结了。
说了一本就引来了这本书上面的电流曲线来了,关闭问题在此书的46页有说再看看吧。
罪过,罪 ...

哪本书?找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总算结了。
说了一本就引来了这本书上面的电流曲线来了,关闭问题在此书的46页有说再看看吧。
罪过,罪 ...

单就三极管的关闭问题倒是很多书上都有。如果不是特别就此电路讨论的关闭 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版主,支持某个说法得有个理由,把开关电路那一套理论往这个上硬套,实在不合适。
对于电流镜,只会关心 ...

这里请教个:
感觉写错了,该是把极点降低(参考110楼)

网友A:
LGZ2006:我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东,就是三管威尔逊电流镜中,电流输出管发射极那个地方的小信号电阻是多少?假设IC=1mA,beta=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Z2006:我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东,就是三管威尔逊电流镜中,电流输出管发射极那个地方的小信号电阻是多 ...

xukun老师,为什么不确认一下119楼呢?我们也很想知道谁对谁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xukun老师,为什么不确认一下119楼呢?我们也很想知道谁对谁错

120楼指的楼主楼顶的图吗?t1射极电阻为零啊。不对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GZ2006:我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东,就是三管威尔逊电流镜中,电流输出管发射极那个地方的小信号电阻是多 ...

哦。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