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笔记本没有并口怎么连接义隆防真器?

楼主(2012-12-04):
请问哪位大师知道,没有并口的笔记本电脑是怎样连接义隆E8-ICE的仿真器的,该用什么牌子什么类型的USB转并口线?谢谢!!

网友A:
义隆现在主推的是UICE, USB接口的

网友B:
好像USB转并口都不能用的。如果可以,你还是找台式机吧。USB的仿真器很贵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师傅!!!!!!!!!

网友C:
正在接触,交老板买了条USB转并口回来,结果不能用,有点小失落。。

网友D:
PCI转并口可以用的

网友B:
转接口好像不能用的。我以前试过。

网友E:
买一根带处理芯片的线,应该可以用,现在,有些人,用一些垃圾元器件组成的线,是不能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CI转并口可以用的

这个应该可以的,呵呵。。。。。
没有并口的日子痛苦呀。。。

网友G:
老式台式电脑主机有,没有就只能转

网友H:
义隆仿真器接口的确不给力,电脑最好带并口,用XP系统,你面对的问题会很少(指使用工具方面)

并口线,需要比较贵的那种才能支持........

网友I(2013-01-06):
去网上买个二手的笔记本,才几百元,省得转这转哪费事

网友J:
只要你的USB转并口的地址可以改为278H、378H、3BCH就可以用,否则不能用。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讯驰二代,USB转并口的地址是自动分配的,可能无法使用。
就看台式机的PCI板能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