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JTAG连不上的解决办法小结

楼主(2012-12-04):
若JTAG不能识别TI的DSP,则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若JTAG不能识别TI的DSP,则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仿真器有问题;
2、仿真器的驱动有问题;
3、目标板有问题;

    在此,我们只讨论仿真器没问题,和仿真器的驱动正确安装,而因目标板的原因导致JTAG连不上的情况:
1、检查DSP的供电(Core电压,IO电压)是否正确?纹波是否满足要求? 上电顺序是否满足要求?
2、检查DSP的供电始终是否正确?电平是否满足要求?
3、检查DSP的系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NMI管脚的接法是否正确?DSP相关的所有输入脚的接法是否正确?
4、测量DSP的CLKOUT是否正确?测量上电时,DSP是否会去片选boot-Flash?
5、测量DSP的EMIF总线,任意两个数据线或地址线不要有短路或接错的现象;若有条件,可对EMIF总线上的负载断开再进行JTGA连接测试;
6、若DSP的EMIF总线上,有FPGA设备,则需要先下载FPGA的程序。可把与DSP相关的FPGA所有信号都定义为输入;
7、正确设置CCS,打开CCS后,点击debug中reset后,若不报错,则一般驱动都没有问题;
8、手动多次复位DSP后再尝试连接,或连接失败后重启CCS和计算机;

网友A:
总结的比较详细,收藏了,用到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关于DSP的JTAG接口总结挺好的

网友C(2013-02-03):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收下了,总结的不错,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