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搭建H桥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2012-12-04):
诸位二姨家的神们,下图是我根据H桥园里用MOS搭的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电路电机能实现正转、反转及停止控制,系统有考虑到功耗问题精良减小旁路能耗,这个的电路能工作,但不太稳定,请诸位老师帮我优化下

网友A:
这个的电路能工作,但不太稳定, 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不稳定情况了?
总得来说, 由于没有处理死区控制, 开关瞬间有大的电流损耗. 尤其是转下管导通时, 开关变换速度慢, 损耗大, 对功率管是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电路能工作,但不太稳定, 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不稳定情况了?
总得来说, 由于没有处理死区控制, 开关瞬 ...

回复版主,电路不稳定确实是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下管容易烧掉,我换了几个了。长时间运行下会出现智能往一个方向转,查查可能管子又坏了...... 请问版主那个死区区间要怎么处理?我这个电路要怎么优化下呢

网友B:
上半桥存在关断不了的情况

网友A:
上半桥存在关断不了的情况, 估计是 Q7,Q8关不死,有漏电吧.
R12, R14 换小阻值可以改善, 加 BE 电阻也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半桥存在关断不了的情况

就是说只有下管在开合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半桥存在关断不了的情况, 估计是 Q7,Q8关不死,有漏电吧.
R12, R14 换小阻值可以改善, 加 BE 电阻也可以改 ...

多谢版主,我感觉我控制部分还是存在很大隐患  要想彻底的消除这个问题,版主我改怎么从新设计?

网友A:
做好的办法是用专业的驱动芯片, 如 IR2104. 但是, 这样的话, 成本就上去了很多.
象你功率不大的话, 还是有便宜的办法, 不过电路还是要复杂多了.
如果不是进行 PWM 控制的话, 这个电路稍微改进改进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的办法是用专业的驱动芯片, 如 IR2104. 但是, 这样的话, 成本就上去了很多.
象你功率不大的话, 还是有 ...

我电机动作时间、频率都不大的,所以不用PWM控制  加驱动芯片主要考虑过流检测不好加,此外功耗也比较大。。。。上面那个电路我在优化下 有什么问题再来请教你。 谢了版主!

网友C:
LZ你的VDD是多少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VDD是多少伏特?

3V或3.6V  电机是3V的  我按版主说的 调电阻R12、R14为1K、加BE电阻1K,现在跑机隔10s正反了一天一夜正常   暂时没问题,就是稳定性还有其他问题要去发觉  想改善下电路  请问诸位还有什么可以优化的,或者其他什么好的思路对这个电路来说

网友C:
需改进的地方:1、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2、感觉的驱动电压太低了,不知道你用的管子的驱动电压是多少?

网友C:
R13,R15 的阻值太大了吧,基极电流只有0.3ma左右。换2k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改进的地方:1、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2、感觉的驱动电压太低了,不知道你用的管子的驱动电压是多少? ...

电机堵转电流<1A. 管子开启电压应该够了 我用锂电3.7v直接供电的。 续流二极管我考虑他有体二极管我就没加。 请问,在臂桥控制上有什么好的改进点么,我还是想通过两路I/O控制。

网友C:
驱动电压没问题,建议你加上续流二极管,同时最好是用4个IO控制,两个控制在切换时上下管子可能会存在短时间的导通

网友D:
何润东废话

网友E:
R16搞那么大,电机也能转起来?

网友F(2013-06-08):
我又想起版权问题,
哎,木办法,想起很多高人,宁愿把高招烂在肚里.............
这就是为啥老外一直强调版权......

网友G:
留死区时间?

网友H:
上学的时候 老师没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