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如何利用第三方公司提供的IP核

楼主(2012-12-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利用ISE开发时,怎么利用第三方IP核,比如cast公司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呵呵   呼叫猴哥   猴哥是高人   他什么都知道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呵呵   呼叫猴哥   猴哥是高人   他什么都知道   呵呵

谁是猴哥呀?

网友B:
在模块里,例化这个IP就可以了

楼主:
关键时,ISE的 CORE  GENERATOR 里没有找到该IP

网友B:
直接把你的IP core放到你工程目录,或者第三方IP core网表也行

网友C:
有网表即可
有源码更好。

网友D(2014-01-10):
我想问一下,调用第三方IP核,是不是根据第三方IP核的ngc或者edn里的文件来分配芯片资源(实现布局布线)的,该用芯片里的资源时还是要用的????还是以其他形式的方式来实现布局布线????知情者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