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74 gpdma M2M 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2-12-04):
事件:采用LPC1774 GPDMA  M2M方式,50MHZ主频,以10MHZ速率采样外部AD,AD9200,连续采集1024个字节,采集完后产生中断。
现象:用示波器观察AD时钟信号,AD时钟ADCLK=EMC_OE & EMC_CS2。发现ADCLK信号每发出16个脉冲后,延时500ns。
分析:初步猜测是每读16个字节(16个脉冲对应于读了16个字节)进入DMA通道的FIFO,然后把FIFO的数据读出存于RAM,然后再继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使用LPC1774做FIFO了。
请接触过LPC177X的朋友支支招。

网友A:
你要先分清楚DMA和FIFO的不同,如果只用FIFO就可满足,那也可以

楼主:
2L的回答相差甚远。

网友B:
如果你的DMA通道一次读取的数据是16个字节的话,你的现象是合理的(DMA传输完成后需要重置一次),而如果你的DMA通道一次读取的数据不是16个字节的话,你的猜测并不正确,DMA是独立运行的,并不会随意暂停一会儿。
虽然没用过LPC177X,但DMA的用法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这个问题跟NXP的代理商反应了,等待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