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吗?谢谢了

楼主(2012-12-04):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呢?我在用Quartus9.0做实验时,需要用到SOPC Builder,结果打开后总是提醒error:The MegaCore IP Library must be installed before the system can be generated
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是支持的内核插件没有安装.

网友B:
好像少安装一个东西或少点东西

网友C:
看看那个英文写的是什么,貌似是一个插件没安装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