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输出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轮廓

楼主(2012-12-04):
    如标题所示,请教各位大侠信号中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轮廓?
       下面的是函数发生器的输出,用它点亮发光二极管,然后用光电二极管接受光信号,上面两个是放大后的信号。
    电源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供电,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光源的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光源的干扰呢

可能会有日光灯的影响,但是日光灯的频率不是50Hz么,而这个频率是2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干扰

这是什么干扰呢,有没有可能是运放供电电源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