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慢了4倍多,求帮助

楼主(2012-12-04):
如上图,用的官方的时钟配置代码,读出来时钟是对的。
USART3设置为38400,串口调试助手设置为9600才能通信。
TIM3我设置的是200Hz,但是实际只有48Hz。TIM3配置代码如下:
TIM3中断里反转GPIO。。。

网友A:
你看下你的系统时钟设置,是不是用了外部晶振,没 有起到振,或者没有对时钟进行配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时钟问题,如果是配置为内部晶振再倍频,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总之,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