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ers 4350和rogers5880板材

楼主(2012-12-04):
当rogers 4350和rogers5880两种板材的厚度都是0.508mm时,则传输线的宽度是否也是一样宽的呢?前提是传输线为50Ω阻抗。

网友A:
如果参考层和介质常数一样,
同样阻抗的TML则宽度一样

网友B:
不一样吧

楼主:
因为材料的介电常数不一样,应该宽度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C:
跟板材的介电系数有关,不同介电系数就不一样。

网友D(2015-10-22):
鑫成尔电子专业制作1-28层高频微波电路板,其中高频板的板材有:F4B,Rogers, TACONIC ,ARLON, TP-2等,吴女士:13715293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