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城,关于STM32的USART的IDLE中断,你以前貌似是在打胡乱说。

楼主(2012-12-04):
我的测试是在USART的寄存器SR中的IDLE位,置位条件是当接收器收到一个字节以后,如果1个字节的时钟周期内,连续为高电平,即没有再收到字节,IDLE位会置位。该标志位清零的方式是读取DR寄存器。
你以前貌似说过DMA方式没有超时中断,其实IDLE中断可以完成这个。

网友A:
DMA方式没有超时中断,其实IDLE中断可以完成这个

DMA方式确实没有超时中断,利用 IDLE中断 辅助 可以完成这个。
哪里来的 打胡乱说?

网友B(2013-12-22):
我现在对idle也比较迷惑,接收使能时,出现IDLE状态,接收寄存器里的值是啥,是全1吗

网友C:
不是很懂的说   楼主   是不是中断出了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