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正弦控制

楼主(2012-12-04):
typedef struct{
u16 Amplitude;//给定
u16 pulse;
u16 run;
u16 Angle;//正弦控制时为32位,模拟时为16位
u16 PhaseInc;//步进量
u8 Current_Direction;//电机运行方向
        }SVPWMTYPE;
SVPWMTYPE SVPWM;

void SVPWM_OUT(void)//PWM载频中断
{
SVPWM.Angle +=SVPWM.PhaseInc;
//SVPWM.Amplitude 电压幅值
//以下是发波程序
}

//霍尔是按装在120度
void Hall_interrupt(void)//霍尔中断
{
u8 hall;
        hall = P1_DATA&7;//霍尔
}
//如何根据霍尔计算电角度?

网友A:
根据换相时间, 计算转速. 然后通过计算换相后的时间, 计算出从换相点的角度(60°边界)在加上计算得的换相后的时间内转过的角度.

网友B:
这个有些复杂啊~~~

网友C(2013-02-22):
我也正在摸索PMSM的正弦控制,电机的波形不是正弦,而有点怪的,
请问二、三楼有没有详细的推算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