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设计一个交流电流源电路

楼主(2012-12-04):
就是想获得一个可以测量的交流电流信号,1A以下即可。我想用电压-电流转换电路,但是运放输出电流没有这么大的。。求指教。。或者教我哪里能找到交流电流信号也行。。我们自己做的交流电流表需要测量检验以下。

网友A:
“运放输出电流没有这么大的”
有很多。用TDA2003A或LM3886这类功率运放,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电流没有这么大的”
有很多。用TDA2003A或LM3886这类功率运放,足够了。 ...

这类运放可以直接替换掉电压-电流电路里的UA741,LM324什么的吗?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替换,但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替换,但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可是网上找到的功放电路都是音频放大的啊,怎么搞?。纯新手请谅解。。

网友A:
没有错,这些都是做音频放大用的。

网友B:
谁校对谁

网友C:
普通运放电压电流转换加三极管扩流也是个办法,1A输出要用达林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