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学arm,学习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呢?推荐些学习资料吧!

楼主(2012-12-04):
我是自学的51单片机,但是找工作还是不好找,市场上主流的好像都是DSP、ARM之类的,现在想进一步的学习,请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如果楼主指的是跑操作系统的arm。arm9的资料最多,但是跑安卓比较吃力。arm11的资料没有arm9多,但是现在逐步成为主流。cortex-A系列资料不够多,不适合入门。
我觉得学习arm难的不是把哪个型号的芯片搞明白,而是操作系统、驱动这些东西。

网友B:
想学cortex m3,觉得芯片价格便宜,做一般仪表资源也够了

网友C:
LZ是想学 有linux  wince 系统的 还是 无linux  wince 系统的了,这是你首要要弄清楚的吧,这两个方向可是有很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指的是跑操作系统的arm。arm9的资料最多,但是跑安卓比较吃力。arm11的资料没有arm9多,但是现在逐 ...

我现在可能还不会涉及操作系统,就是一些底层驱动软件的编写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想学 有linux  wince 系统的 还是 无linux  wince 系统的了,这是你首要要弄清楚的吧,这两个方向可是 ...

五linux  wince系统的指的就是底层硬件驱动程序之类的吗?我可能会做硬件方面的,之前学过51单片机,现在想学arm,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学起。

网友D:
有兴趣学cortex-M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指的是跑操作系统的arm。arm9的资料最多,但是跑安卓比较吃力。arm11的资料没有arm9多,但是现在逐 ...

我想学的是底层驱动软件的编写,但是我借回来的关于ARM的书怎么都是在将操作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学的是底层驱动软件的编写,但是我借回来的关于ARM的书怎么都是在将操作系统! ...

不会吧,你借的都是什么书?
我见的讲arm的书一般都是前半段讲arm硬件、指令系统,接着讲uboot、内核移植,最后讲驱动。。。

网友E:
楼主估计想学32bit单片机,其实和8bit差不太多的,原理都一样。如果跑os的话,可以选arm9或者arm11,资料比较多,出问题好查找。

网友F:
学底层驱动,用ARM7,STM32系列的,容易上手,资料也很多。

网友G:
学底层驱动,用ARM7,STM32系列的,容易上手,资料也很多  同意这个说法  不建议直接跳到ARM9以上的
比较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底层驱动,用ARM7,STM32系列的,容易上手,资料也很多。

现在开始学STM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