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or 无法识别

楼主(2012-12-04):
creator 无法识别器件。电路没有短路等问题。插上USB供电。电源与地线电压正常,插上JTAG后,电压降低而且不稳定有时2.2V 有时4V,也有过正常的时候。应该有较大的电流流过电源那根线,能感觉到发热,芯片应该还是正常的。

网友A:
1. 请检查硬件电路是否正确。

2. 请查看技术Q&A:http://www.cypress.com/?rID=53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检查硬件电路是否正确。

2. 请查看技术Q&A:http://www.cypress.com/?rID=53402

电路没有问题吧。我做的是第二版,JTAG和第一版是一样的,第一版可以用。焊接我都测试了的。只要不插JTAG。连电压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