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方波推挽驱动三极管逆变,两个臂的死区时间控制在多

楼主(2012-12-04):
单片机方波推挽驱动,频率4K左右,两管的导通隔开多少才比较好,谢谢!~

网友A:
这还要和主回路电压,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关系啊

网友B:
4khz。。。这个5-10us吧  建议  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调节

楼主:
谢谢两位~
准备用5us或以上试试,之前的结果是2个us,发现功耗大,但升压大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