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拉电阻R1有什么作用?VCC怎么参与计算?

楼主:
正、反相输入电压范围0-0.7V, 问在这个电路中上拉R1有什么作用?
U+=U-, 然后我认为应根据流经反相输入端电阻的电流等于流经反馈电阻的电流来计算U0,因为VCC,U+确定不了,问VCC怎么参与计算?求点拨,感谢!
确实找不到相关资料参考。

网友A(2012-12-04):
+输入为交流,单电源运放,需要将+输入抬高到0V以上。用电源叠加原理就可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为交流,单电源运放,需要将+输入抬高到0V以上。用电源叠加原理就可计算 ...

我测量了一下,+输入端并不完全等于6+0.4,请问该怎么测量两者叠加后的电压和波形?麻烦大侠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叠加原理 , 看《电路》教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