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的解释 谢谢了

楼主(2012-12-04):
void keyscan()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希望大家具体的解释啊啊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就是个消痘延时吧,只不过重复折腾了几个变量而已

网友B:
这还需要解释吗?

网友C:
这个是键盘扫描的程序,结合电路分析每1条程序产生的效果会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D:
矩阵键盘的检测。。
LZ还是说你哪句没看懂吧,这样大家会更加乐于帮助你。

网友E:
应该是个矩阵键盘的检测 教程上好像都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矩阵键盘的检测。。
LZ还是说你哪句没看懂吧,这样大家会更加乐于帮助你。 ...

理解了  谢谢了  看来消斗的方法很多啊

网友F:
是键盘的去抖程序

网友G:
不需要理解程序。还是想想如果是你自己如何处理按键事件。

网友H:
矩阵键盘扫描 去抖

网友I:
同意大家的 ,按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