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第四贴,版主呢?

楼主(2012-12-04):
RT,等了半天硬是看不到版主哦。。
希望版主快快现身,为我们传道授业!!!

网友A:
估计版主私奔去鸟~

楼主:
恩,跟着他 的znFAT一起私奔了。

网友B:
:funk::)
21IC确实是大平台,刚一开版,就来这么多人。
znFAT的实验,移植,实例,资料,会陆续放上来。
这对znFAT的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

网友C:
znFAT,是振南的开源FAT文件系统方案的名字。意为振南的FAT。FAT本意为“File Allocate Table”,即文件分配表,实代码微软的FAT文件系统。我们平时使用的MP3、MP4、相机等等设备中其实都有FAT文件系统。嵌入式领域中,涉及数据存储的功能中大多都有FAT。
比如,我们使用MP3播放器的时候,是先把MP3文件拷备到播放器的存储器中,然后由播放器去读取文件的数据。那播放器的CPU应该如何去识别存储器上的文件,并读到它的数据呢?必须按一定的协议和格式去读,这个格式便是FAT
而znFAT就是运行在CPU上的,用于处理FAT格式的文件的一套方案,说白了就是一套代码在,通过它可以对存储器上的文件进行操作

网友D(2013-02-07):
谢谢楼上的大牛普及FA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