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阻抗变换电路,输出阻抗最多只能10个欧姆。

楼主(2012-12-04):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用D类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就可以了

我是做传感器的,变压器体积有点大,而且我频率有1MHz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类功率放大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不行
变压器阻抗变换首选

网友D:
1MHz频率,变压器可能不比你的甲乙类功率放大器体积大。

网友C:
楼主肯定不是“只要变阻就行了”,恐怕还是要“功率放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肯定不是“只要变阻就行了”,恐怕还是要“功率放大”吧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