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2-12-04):
在一块电路板上看到的电容,上面没有任何标号。。
所以LZ下午就想把它取下来测量下它的大小
谁知它太经不起高温了,300度的电烙铁就把它弄散架了。
下面上图,就是电路板上的C9
后面的图是取下后的变形形状。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在此先谢了!

楼主:
在线等哈!

楼主:
额,F5已烂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瓷片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瓷片电容吧

额,能不能确定?

网友B:
应该是薄膜电容,你这电容是不是用在耦合回路上或者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薄膜电容,你这电容是不是用在耦合回路上或者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是的,的确是电路板上的一个关键原件。

网友C:
从照片上无法看出,拆之前拍照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的确是电路板上的一个关键原件。

那应该就是薄膜电容,比较出名的是松下的薄膜电容,你可以去松下网站搜一下,有相关产品资料的。这种电容一般比较贵,特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照片上无法看出,拆之前拍照还差不多。

chunyang大叔好。
图2和图3就是电路板上的照片。。
用电烙铁去掉后就变成图一的样子,裂开了。
貌似不能承受高温。

网友D:
哇塞 你拆得也太暴力了啊  要不就是 这个电容的质量不行

网友E:
可能是普通的薄膜电阻,不能耐高温,可能拆的时候动到电容的中间部位了

网友F: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迪伦电容,我们的产品有用到类似的。。。

网友G:
原来怎么焊上去的。最好楼主不要是个女生

网友H:
都成这样了。。。。
惨不忍睹

网友I:
涤纶的话我觉得不像,以前见过涤纶的是绿色的,性能材质较差的,用在镇流器上较多。

网友J:
当时是怎么焊上去的啊?

网友K:
这个没原理图??对照原理图,没得话,看看在那个位置起啥作用,比如说在电路中去耦,频率越高,去耦电容值越小

网友L:
陶瓷电容.

网友C:
薄膜电容并非不能耐高温,无铅表贴器件都要能够耐受300摄氏度的焊接温度,还是那句话,没有完整并且清晰的外观照片无法直接判断,通过电路结构及参数可以间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