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运放构成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2-12-04):
这个低通滤波器是什么拓扑,第一次见到,仿真了下截止频率在几个Hz。

网友A:
我知识太少,我就知道几个常用的;这个我没遇见过,帖子我先收藏,要是搜索到了线索,我就贴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识太少,我就知道几个常用的;这个我没遇见过,帖子我先收藏,要是搜索到了线索,我就贴在这里。 ...

好的

网友B:
。。。。。。。。。。。。。楼上两位,你们太逗了

神一样的回帖,神秘莫测,颇具屌丝风格。

网友C:
图片 咋不完整????

网友D:
运放应该是起电容倍增效果吧:lol

网友E:
大致推了下传函,分母是三次项,分子是二次项,
在直流和无穷大频率时输出都是0,是带通?有空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致推了下传函,分母是三次项,分子是二次项,
在直流和无穷大频率时输出都是0,是带通?有空仿真下。 ...

仿真来看是个低通,截止频率几个Hz

网友A:
我也学习了下,直观上看,第一个电容是“对虚拟地的电容”,第二个暂时起个名字叫“有源电容”吧,与R3构成低通系统;

正如MCU52说的那样,我也认为这个系统由2个零点和3个极点构成。不过应该是低通;要是带通的话,我觉得应该在0Hz处有个零点,而这个电路是没有的。况且,直观上看,这个电路可直接通过直流信号。

网友F:
看楼上这么认真,仿真了下,截止信号大致在12Hz以下

网友E:
哦我知道原因了,我推算的是运放输出与输入的比,而楼主的输出不同传函VO/VI=1/(R1*R2^2*C^3*S^3+2R1*R2*C^2*S^2+2R1*C*S+1)
是个三阶的有源LPF.

网友D:
设计思路看不出来,不过反向计算能提供不少信息,尤其是零极点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我知道原因了,我推算的是运放输出与输入的比,而楼主的输出不同传函VO/VI=1/(R1*R2^2*C^3*S^3+2R1*R2*C^ ...

三阶的有源LPF啊,原来单个运放也能三阶呢,以前常见sallen-key和多反馈拓扑都是二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思路看不出来,不过反向计算能提供不少信息,尤其是零极点分布。

设计思路不知道啥思想,也不知道怎么具体算的,你这图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学习了下,直观上看,第一个电容是“对虚拟地的电容”,第二个暂时起个名字叫“有源电容”吧,与R3构成 ...

这个低通也是在我们机器上看到的,可惜做这图的人已经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思路看不出来,不过反向计算能提供不少信息,尤其是零极点分布。

看这图的响应应该是巴特沃斯类型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哦我知道原因了,我推算的是运放输出与输入的比,而楼主的输出不同传函VO/VI=1/(R1*R2^2*C^3*S^3+2R1*R2*C^ ...

俺媳妇离多远就看出来了:表达式中R1和R3弄反了。
我告她说:人家推导公式原理图标号与楼主不同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E:
LS童鞋对头,基本上扫一眼按重画图,后面的两电容相等都当R2鸟

网友D:
俺老伴是学经济学的,与学电路的基本聊不到一块去,没有共同话题,后来想法构成“交集”:她教我经济学,先学微观再学宏观;而我教她看电路,尤其是传递函数,像楼主这种简单电路,她也基本扫一眼就能直接写出表达式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媳妇离多远就看出来了:表达式中R1和R3弄反了。
我告她说:人家推导公式原理图标号与楼主不同而已,有 ...

都是高手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老伴是学经济学的,与学电路的基本聊不到一块去,没有共同话题,后来想法构成“交集”:她教我经济学,先 ...

其实交集就是数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高手啊,哈哈

NO,虽然会操作,但脑子里并不能深层次含义,当然了,曼昆的那套经济理论我也跟听天书样。
在论坛上弄个示波器、电源、LCR表……尽管陈旧,但大伙玩的不亦乐乎。
再看看人家都在玩什么,明年初旧金山将展示:太弯的100Gbps的以太网,英特尔1Tbps互连技术,76mW的200MHz视频解码器,还有利用空中电磁波充电技术。模拟运放都做到nW级了。
差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学习了下,直观上看,第一个电容是“对虚拟地的电容”,第二个暂时起个名字叫“有源电容”吧,与R3构成 ...

我计算的是错误的,我又算了一下,Vo/Vi = 1/( S^3 *R1*R2*R3*C1*C2*C3  +   S^2 *(R1+R2)*R3*C2*C3  +  S*R3*(C2+C3)  + 1  )
是3个极点的低通,不确定是什么响应形式。
不过我觉得用一个运放实现3阶LPF不是重点,不用运放,只用R和C也可以实现N阶。

网友G:
求计算过程

网友H:
不好意思,请问为何楼主的图我看不到?连大叉的图标也没有,就一片空白。。。  江湖救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传递函数一写出来,结果就很明显了。: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这个和我现在用的电路一模一样啊!!!

你们产品中也用到这个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过频率还要低,

这个电路作为极低频率的低通还是不错的,没有大电容,用个FET输入级运放来做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这个没什么神奇,相比于标准到级联的滤波器,它优点是简洁,只要一个OP(其实在普通的二阶低通前串个一阶的也行),但缺点是设计自由度少了,牵一发动全身,不好微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作为极低频率的低通还是不错的,没有大电容,用个FET输入级运放来做还是不错的 ...

因为它电阻大。

网友K(2013-04-12):
引用 网友I:

由数学结果推出:因此是一个3阶低通滤波器,请问这个是哪个方面的知识?哪里学的?

网友L:
唉 大学这门课程基本忘记完了 工作中也接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