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驱动问题

楼主(2012-12-04):
各位大侠,
  近来做一个系统选材。我用的是C8051F126 3.3V单片机,但手头上只有一块5V的液晶,看了下LCD的驱动电平,VIH大于2.2V就好,貌似用3.3V单片机可以驱动5VLCD。
  另系统中3.3V还需驱动5V 供电的74HC245,看了下4.5V供电时VIH最小要3.15V。貌似3.3V单片机是驱动不了。
   参数是这么说,但没搞过。这板子要打错了钱就打水漂了,请各位大侠批评指正。
   多谢啊!

网友A:
用一个oc门加一上啦电阻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B:
首先逻辑的电压可以用3.3V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一般的lcd如果电压跟单片机不同的话最好加驱动芯片 。你这样吧,不行就加个光藕!

网友C:
再接个升压电路   来驱动lcd

楼主:
今天看了下有集成的芯片,但需要控制方向,不是十分完美。得看看我驱动电路的信号特性,灵活运用。

网友D:
能不能把io口设为开漏输出,然后用电阻上拉至5V

网友E:
额 个人觉得,端口耐5V电压的话,是可以OC输出用电阻上拉到5V做电平转换的吧。?
但是上拉电阻取值注意要考虑单片机灌电流的问题的。。
有木有大神指正???

网友F:
74hc245是MOS,最低电源电源可以到3V的。高电平就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G:
加入IC进行电平转换哦

网友H:
换74HCT245,它是5V供电,2V以上输入认为高电平。

网友I:
上拉到5V很简单,但是片子拖不拖得动就难说了

网友J:
把HC电路换成HCT电路即可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