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08这个最小系统班能工作吗。。求指导。。。

楼主(2012-12-04):
PS: 采用内部振荡器作为时钟。。。。。上电复位。。。。

网友A:
程序是可以跑,但是没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可以跑,但是没用处

由于空间限制,最小系统里面吧晶振和手动复位都省了。。。。请问下:这个内这部振荡器,16MHz的,跑程序稳定吗。。。

网友B:
如果CONFIG配置为内部RC振荡器的话,则在电源脚上施加了一定电压后,MCU就会工作,但MCU工作的结果和其内部固化的代码相关,如果是空白芯片,一般相当于为满填充NOP指令,此时执行的结果基本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CONFIG配置为内部RC振荡器的话,则在电源脚上施加了一定电压后,MCU就会工作,但MCU工作的结果和其内部 ...

PIC16FXXX的大家再用的时候,为啥习惯接上拉?或者直接接VPP,配置为普通的输入口不是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PIC16FXXX的大家再用的时候,为啥习惯接上拉?或者直接接VPP,配置为普通的输入口不是也可以吗? ...

MCLR引脚接上拉。。。上面漏了。。。

网友B:
MCLR在芯片内部一般都有一个上拉了,不接MCLR一般也能启动MCU,但可能启动不太可靠而已。

网友A:
我们是一直在使用内部16MHz的,没什么问题的。当然,如果你对时间要求高的话建议用外部的,一般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一直在使用内部16MHz的,没什么问题的。当然,如果你对时间要求高的话建议用外部的,一般是没问题 ...

谢谢回复,我先自己做个实验啦。。。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在加啦。。。就是有点耗时间。。。最近课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先自己做个实验啦。。。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在加啦。。。就是有点耗时间。。。最近课比较 ...

做什么项目,方便说吗?也许可以给点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项目,方便说吗?也许可以给点建议的。

总的要求,是无线通信和一个5V直流电机控制。。。电路集成在12*25mm板子上。。。还要除去安装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的要求,是无线通信和一个5V直流电机控制。。。电路集成在12*25mm板子上。。。还要除去安装尺寸。。。 ...

如果使用的是SPI或者I2C之类的通讯,是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SPI或者I2C之类的通讯,是足够了。

建议电源处理的好些,不要电机一工作,电源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SPI或者I2C之类的通讯,是足够了。

目前采用的是nrf2401射频。。。。

网友C:
应该可以,没有晶振

网友D:
只要电压接对了   在配置字里面改一下 内部复位 内部RC 晶振

就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压接对了   在配置字里面改一下 内部复位 内部RC 晶振

就可以跑了

嗯 谢谢指导哈。。。。

网友E(2013-05-11):
电脑上装了MPLAB V8.85,HI-TECH  V9.80.
我之前完整的pic16f1937项目,稍微更改了一下,然后用高PIC16F1508,build不起来,提示No valid installed HI-TECH compiler drivers
toolsuite 和locations选择了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
1508选择设备显示
Languag and Design Tools是COMPILER v1.00,16F1937的版本是v9.88,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F:
有了电源和晶振就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