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2-12-04):
1602的vss和vdd中间接的滑动变阻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A:
调节LCD驱动电压

网友B:
用来调节对比度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对比度调整端

网友E:
这个都不知道,LCD的用法还没有搞清楚呀!
调对比度!如果调的不对,再怎么写程序,它都不会显示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网友F:
调对比度,楼主在用LCD的时候,应该详细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