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双闭环控制的问题?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2-12-04):
小鸟最近在做直流无刷电机的双闭环控制(转速环和电流环),之前只做过转速环闭环的控制,控制量就是控制MOS管的PWM波占空比,根据转速差,经过PI计算算出一个值,然后用这个值作为调节量。我是看着书上做的,就这样照着做了。
现在要做双闭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电流环的输入是转速环的输出,转速环的输入不是电压值吗?怎么经过电流环,算下PID就成了电流环的输入了?还有整个控制不是只有一个PWM占空比也就是电压有效值可以控制吗,怎么做到调节电流的?新手对这个双闭环调节的物理关系有点不了解,也看了些书,但是还是没有理解,有些愚钝求高手指教,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外环作为内环的参考了   这个几句话说不清楚的

找本建模的书看看吧

网友B:
外环做限流,内环做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环做限流,内环做调速。

两个环之间不做任何运算直接连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环之间不做任何运算直接连起来吗?

连接的方式取决于你的需要啊,电流环决定带负载时的“软”“硬”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