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块板子设计出来遇到工频干扰,求指点

楼主(2012-12-04):
我最近画了一个块PCB板子,最简单的AD采集一个交流信号然后数码管显示出来,但是现在遇到一个工频干扰,就是显示的值老是来回波浪一样的跳动,比方讲输入220V电源,显示老在215到225之间来回震荡,速度很慢,电源是开关电源,请问这种问题在解决的时候各位一般都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实验排除电源不稳定因数。

网友A:
不见得是电源不稳,采样算法或信号采集部分硬件不良同样可以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估计: 高速ADC则与截断误差有关系(没测完整周波), 简单的峰值取样则可能是前级滤波RC时间常数不够(ADC速度过高且未能同步测量)......

楼主:
目前软件的计算方法是定时测,
比方讲我定时测量0.8S的一个时间内的均方根值,但是在0.8秒左右的时候检测到一个周期没有完的话就会自动延长时间等待这个周期测量完。
以前直接采用FFT方式计算测量没有任何问题,有没有工频干扰一说,现在变换一种计算方式,结果工频干扰严重。不知道跟硬件布局有没有关系
前段硬件比较简单,使用的是UL741运放把一个交流电压直接给AD的,电压直流偏移1.25V

另外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图片啊,只能录像可以看明白。

楼主:
请教下NE5532版主,不知道你这里说的采集部分硬件不良主要指那个方面,或者我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C:
看一下前面的RC,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我说的图是你的前端原理图,
试试测直流的误差.
再用示波器看送到ADC输入端的信号共0.8秒是什么样的波形, 启停ADC或你的0.8秒定时翻转某条空余 I/O ,看是否与50Hz同步
0.8秒对50Hz是40个周期, 截断误差只有+/-1.25%, 而你测得的215~225的误差范围是2.27%,不同步的误差没那么大,有别的问题

网友B:
你只晚上上BBS?那就拜托你把现场描述清楚,左猜右猜不好玩,浪费大家时间

楼主:
楼上的“wh6ic”实在对不住啊,主要是这两天刚好手上有点事情需要急着处理,等过了这几天我把我详细的算法更图纸都贴上来。还指望你帮忙分析分析呢。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及时通讯方式,我回头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