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烧片子

楼主(2012-12-04):
上电瞬间,mosfet烧掉,示波器看了一下,是上电瞬间mosfet导通所致,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楼主:
上电时,sn75372输出50ms的脉冲,导致mosfet导通,烧毁。

网友A:
换掉它 :lol

楼主:
有高手指教吗,不行只能用个mos管控制12v供电了,期待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加一个上电复位电路,当振荡器没有正常起振时关闭输出。

网友C:
目测在75532的E脚,增加RC上电延时。
可以再加一个D。

网友D:
1. U4的G1、G2分别并联个电阻到GND;
2. 适当增加R1、R2阻值;
3. U4的S1、S2不直接连接GND,而是S1、S2相互连接后,通一个0.1R - 1R的电阻到GND。

楼主:
E脚增加RC不行,E脚为低时,输出为高,管子导通,直接烧毁。
s1,s2串联并接入一个小电阻,这样会影响变压器的电流,压降到电阻上。
我试一下在在U3的1,3脚上拉,估计可以解决,明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