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的成果

楼主(2012-12-04):
仪器集成化,把ARM,FPGA,电源都集成到一起,画了个六层板,第一次画ARM核心板六层的,有点忐忑!!!还好是2440对布线要求不高,布局还是不是很合理,不知道ARM部分能不能正常工作!其他的部分或多或少的多做了实验,两个核心芯片放到一起确实体积上有优势,起码这一步是迈出去了,下面就看板子回来调试了,ARM如果起不来这一个月就废了!!!

还是把图晒晒吧!有些部分走的比较乱!有懂行的看官斧正吧!!!

顶层:

地层:

S1:

S2:

电源层:

底层:

对于各个层的阻抗设计还有厚度还不清楚怎么设置比较好,最快的就是ARM外围的SDRAM速度是133M,大家给点意见吧!!!
打给的按照书上1.6CM厚度的一般设置来的,不过地层和电源层铜厚多少比较合适?还有地和电源层的障碍物是什么意思?真心不懂!!!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哥只能掩面而逃了。

网友B:
2440+adram 布线要求确实不高, 不需要等长,连通即可,
当然对于时钟信号你要优先考虑 包地处理
另外相邻层走线尽量错开,避免在同一格点

网友C:
我也掩面逃走

网友D:
顶一个,强人牛!         俺要学习PCB!

楼主:
好了障碍物是什么我懂了!!!
就是内电层和地层内距离板边的安全距离,也就是内层的电和地要包在里面才安全,不容易短路什么的,这个其实自己画的时候就在板子四周铺了一些无网络的区域,意思一样!!!

网友E:
佩服!!作为PCB初学者,羡慕不已。加油!你就是榜样

网友A:
很好的一个开始。画的相当的不错了。

网友F:
还搞上四层板了 画得还行啊

网友G:
呵呵,那个“障碍物”翻译得……还是用纯英文版吧。
其实就是内电层铜箔离板子边缘的距离大小,即缩进多少。

网友H:
看不懂 感觉很强大

网友I:
我画的是四层板

网友J: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K:
很好很强大

网友L:
很好,很强大!

网友M:
搞死我了,现在AD10装不上

网友N:
楼主强人 俺单层的都不会呢

网友O:
不懂arm和fpga~
不过你不必忐忑,我第一次画PCB,就是6层的~现在我也在调试,基本功能没什么问题,除了1个封装有点问题~
假如没投版,可以给点建议:
1.电源多加保险,每个电源部分都加合适的保险~
2.要是确实没把握的地方,多拉几根线出来,或者整个插针,搞大孔,出问题可以飞线连~
3.反正我觉得,逻辑部分每个部件都弄明白了,这个没什么难度,大家基本没问题,只要多花时间;模拟部分,这个我懂的不多啦

网友P:
很強大,還沒畫過6層板

网友Q:
那个 Multiple nets  我怎么找不到呢 新手求指导

网友R:
强大啊,小弟四层板都还没有弄过,

网友S(2013-10-20):
好吧~~两层板还画不好·····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