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1仿真连接出错问题 单片机接ADC

楼主(2012-12-04):
如下图,为什么会连接出错呢  红圈圈部分

我用DAC都没有出错

心里很焦急呀

求解决

网友A:
I/O方向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方向冲突

亲,如何解决,一次性给个话嘛,不要吊胃口

楼主:
求解   谢谢大家

网友B:
在数据库中修改有问题的元件管脚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据库中修改有问题的元件管脚属性!

改哪个ADC还是80C52?  怎么改?

网友B:
改哪个还是要看错误报告,主要是2个器件管脚的定义不匹配!

网友B:
你那个报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但我看不到全部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