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编写程序的工具投票(不是烧芯片)

楼主(2012-12-04):
STVD + comsic例程随处可见;但对编译环境我不熟悉它,而且这个组合环境只针对ST的产品.
IAR FOR STM8;我选择它是因为 IAR不仅支持STM8,还可以支持STM32...
最重要的是我手头就有IAR的手册(IAR FOR ARM);:P
汇编没有列入选项的原因是大家基本上不会考虑使用它的,除非你是大学教授.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 项 ), 共有 249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39.54% (138)
26.65% (93)
9.46% (33)
7.45% (26)
16.91% (59)

网友A:
选择STVD是因为它简单。选择库是因为它提高我的效率,选择寄存器是因为编程灵活。

网友B:
1.2都会用的,一般用这两个的人多

网友C:
我也选择IAR FOR ARM

网友D:
还是习惯IAR...虽然比用库容易犯错 个人感觉操作寄存器比较直观

网友E:
应该是用1的比较多,还有这个投票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F:
大学教授就使用汇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学教授就使用汇编吗?

是的,我买了一本书,是市面上唯一介绍STM8的书;作者是大学教授;
书中的语言100%是汇编;

楼主:
从投票结果看用IAR的不太多;

网友G:
个人觉得还是IAR好用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买了一本书,是市面上唯一介绍STM8的书;作者是大学教授;
书中的语言100%是汇编; ...

为了工作看这个就没前途了,还如不搞51汇编来得快

楼主:
51的汇编我最熟练的时候倒背如流...
后来很少用,就慢慢地...慢慢地...忘光了;

楼主:
我现在正在为ARM的汇编烦呢;一个分散加载文件出错;
大致的意思是说复位后程序从哪运行?编译器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启动文件我没加载,我想自己全程控制它,但必须用汇编);
实在不行就跳过来,仍然使用启动文件;

楼主(2013-03-08):
STM8前后没搞几天,约二周时间吧,忘记的也很快,现在差不多忘记光了;
又想起来用库操作的事了,因为STM32F103xx我是用库操作;感觉非常方便;实时性要求高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用库让我直接把外设初始化部分跳过去了;细节部分根本就不用看,太好了;

网友I:
从编译速度上来讲,IAR好多很,STVD的编译速度真让人揪心。。。

网友J:
混合(使用库+寄存器)

网友K:
两个都会用到   主要看设计的电路需求吧   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呵呵

网友L:
MICROC FOR ARM:victory:

网友M(2013-04-07):
1.2都会用的,一般用这两个的人比较多     个人觉得应该综合考虑  呵呵

网友N:
iar就是编辑器太烂了

网友O:
STVD用过了, 感觉也行, 准备使用IAR, 所以选IAR. 习惯用寄存器操作了, 对驱动库还有些不放心的原因, 库程序仅作参考.

网友P(2013-07-30):
个人的爱好  以及工作的效率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Q:
一般都是混合使用吧

网友R(2013-09-05):
楼主有IAR FOR STM8的开发环境和应用资料吗,一直在用STVD+comsic想换换

网友S: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   这个   看个人的习惯吧

网友T:
"STVD的编译速度真让人揪心"这句话没错

网友T:
STVD的编译速度确实慢

网友U:
STM8官方代码是用的STVD吧,所以我一直用STVD! IAR其实都可以。随便。

网友V(2013-10-07):
使用STM8外设库有时会有些莫名其妙的bug出现

网友W: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爱好   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楼主:
使用库函数操作真的很爽,虽然运行的效率低很多,代码的效率更是低,但我的应用,对运行的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代码的长度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结论:能用库完成的,我不考虑用寄存器。想当初也是用寄存器,因为看看参考手册理理头绪就可以直接开始编程了,库是什么?怎么用,不知道。

——但使用了库以后,参考手册我很少去看了。要完成一个初始化,设置一堆的寄存器,现在全都交给库函数去完成了。

u16 my_ADC1_0(void)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0, ADC1_PRESSEL_FCPU_D2,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ALL, DISABLE);
ADC1_Cmd(ENABLE);
ADC1_StartConversion();

return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

ADC是什么?怎么设置,根本不用操心,就几句复制过来的函数完成了。
1)设置ADC的初始化参数;
2)ADC有效;
3)转换开始;
4)取结果;

爽不爽啊?:)传说多通道连续转换时,有些小毛病,所以,我只使用单通道单次转换;

网友X:
stvd简单粗暴,iar有时候出错误

网友Y:
STM8是个很简单的51内核的单片机,功能也不复杂,虽然设计时候为了能用库编程,在很多寄存器的设置上作了优化,但由于他的Flash就那么点大,用库根本编不了什么程序!我做的几个项目,直接用寄存器都快超了,用库还不早玩完了!
IAR也不是很完美,好多问题,有时寄存器位的编写循序错了都不行,好在他调试方便,好查问题!

网友S:
我觉得这一块   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吧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网友S:
总体感觉   如果单单使用某一个开发工具   时间长了   用的习惯了   很多人就不想去换新的环境了   不知道大家的意思如何

网友K(2013-11-17):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   以及个人的喜好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IAR FOR STM8 V1.4版非常不好.我要改回V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