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虚拟串口 pc机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

楼主(2012-12-05):
第一次搞stm32,以前搞arm和mips的。第一次拿到板但是板上没有串口接口和232芯片。本想从stm32引出2跟线接一个串口出来,但是板的pcb图不能再修改了。后来看了下stm32串口打印可以通过usb虚拟串口实现串口通信功能,板上本身集成了mini usb接口。但是当pc和板用usb接口连接时,pc机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也不知道
mini usb驱动烧到板上是什么效果。我偏向软件,现在不清楚的是usb连接上后pc机没提示发现新硬件是什么问题。用的是 STM32F103VE芯片。有过usb模拟串口经验的朋友帮帮忙吧,或者可以直接发个详细的usb模拟串口流程给我。

网友A:
USB 连接到电脑提示 需要 电脑检测到USB 口的插入的,检测的方法就是 D+ 或者D-  上拉电阻接通
你的程序中 接通 上拉电阻了没

楼主:
能加下我QQ:9152220.USB检查过程能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连接到电脑提示 需要 电脑检测到USB 口的插入的,检测的方法就是 D+ 或者D-  上拉电阻接通
你的程序中  ...

能加我QQ:9152220详细说下么?

楼主:
是不是先要把usb模拟串口的程序烧到板上,然后再把板USB线跟PC机相连。原理图我看到D+ D- VCC UD GBD 5跟线接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