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MOSFET驱动中功率直流电机,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2-12-05):
10KHz的PWM控制MOSFET驱动中功率直流电机,该直流电机额定工作电压为12V,最大功率250W,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在电源输入端已加TVS管、电感、电容滤波等处理下,电源纹波仍然极大,原因应该是直流电机通断瞬间对电源产生了影响!不知道大家可有较好的办法?

网友A:
电机两端加续流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B:
活到老 学到老

网友C:
电机两端加续流二极管这肯定是必须要的. 但也不能解决对电源的纹波.
必要的去纹波电路和电源的高频吸收电容尤为重要

网友D:
用三相全波整流.

网友E:
lz方便给图吗

网友F:
PWM驱动电机对直流母线影响是必然存在的
加二极管和电容也是必须的
但是负载加大的情况下影响是很难消除的
可以考虑一下母线电压补偿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影响电机性能,也很难解决,可以不要考虑,

网友G(2013-03-07):
老大难问题……

网友H:
电容容量可能不够。不过驱动电机,母线电压肯定会随着负载变化而波动。用三相输入会好些。

网友(2013-09-10):
引用 网友F:
PWM驱动电机对直流母线影响是必然存在的
加二极管和电容也是必须的
但是负载加大的情况下影响是很难消除的

请教下母线电压补偿是指什么意思呢?

网友I:
增大供电容量,降低电源内阻,从根上改进

网友J:
楼主是指对电子控制电路的影响吧?
解决的办法:控制电路的电源输入串联小电感和快恢复二极管,然后在并联TVS、大电容、小电容,再加稳压措施就更好。

网友K:
顶14楼,我们公司的电机控制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L:
建议电机采用独立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