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和电阻屏哪个更适合工业控制?

楼主(2012-12-05):
电容屏和电阻屏各有特色。目前在消费品领域,电容屏完胜。那么在工业控制领域呢?比如,你要用触摸屏查看参数、控制设备运动的时候,你希望用电容屏,还是电阻屏?为什么?
单选投票, 共有 204 人参与投票

工业控制领域主要还是以电阻屏为主,稳定,操作方便,性价比高等等,还有点就是应用需求,对于工业控制领域,一般都是单点触摸。

网友A:
必须电容屏

网友B:
没有看过屏的详细技术参数.
在工业控制领域, 还是要从性能参数上进行对比, 看看那个更适合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是戴着手套,电容屏是不是就不好操作了

是的    但是现在有那种可以操作电容屏的手套了

网友E:
电容屏在工业控制上的弊端:
1、工业控制行业工位上的操作工人一般都会戴手套,频繁的脱手套去操作电容屏,显然不太合适。
2、电容屏更容易受温度、湿度、电磁干扰等环境的影响,这对于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的工业控制来说,显然不太合适。
3、电容屏目前相对来说还贵一点,特别是支持多点触控等特性的电容屏来说,价格还是贵了不少。
电阻屏在工业控制上的弊端:
1、屏容易发黄
2、屏的透光率不如电容屏
3、软屏,需要一定的形变,对于那些容易碰触的使用场合,容易把屏碰碎,而电容屏的表面据说现在有一种强度非常大的材料,可以支持一定的捶击没有问题。

具体哪种更适合,需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但目前总体考虑来说,还是电阻屏更适合一点,但估计随着技术的进步,不久的将来就会升级为电容屏了吧。

比较电阻屏,电容屏EMC认证、静电测试不容易通过。
很到位
专业,学习了。
非常专业
谢谢,学习啦

网友F:
便宜就4线电阻, 高可靠就5线。

网友G:
电阻虽然比电容屏好 但是个人感觉工业上电阻屏好一些

网友H:
电容屏容易受干扰。而且工业场合什么多指触控这种功能都是摆设。便宜就用4线电阻屏,高可靠性就用5线电阻屏

网友I: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应用场合和具体的触摸屏参数及整体设计,工业应用领域的现场环境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J:
电容屏容易干扰啊

网友K:
不建议电容屏,电容屏是最易受干扰的,并且各厂家的优质电容屏根本就不理小批量用户,敢买小批量的估计没人敢用在工业领域,工艺水平对电容影响也很大的

网友L: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M:
看什么样的场合,潮湿的环境的话电容屏就不行了

网友N:
我见到的都是液晶先挂掉,这几年液晶寿命明显提高了,频繁操作和一些重要的按键都是外接

网友O:
电阻屏厂家说也能经得起锤子敲了.

网友P:
如何分辨电容屏与电阻屏

网友Q:
理所当然的投电阻屏一票

网友R(2013-01-08):
要看用途,多点触控就只能用电容屏了,而且电容屏贵,工业控制不推荐用带触摸功能的液晶屏,一不好买,二电磁兼容不好过

网友S:
就环境湿度这一关,电容屏就被pass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电容屏在工业控制上的弊端:
1、工业控制行业工位上的操作工人一般都会戴手套,频繁的脱手套去操作电容屏, ...

对于电容屏,
1.     对于戴手套也是可以操作的,目前有解决方案。已经商用上量;
2.    对于温湿度的影响,也早已解决。而电磁干扰对电容屏,电阻屏都是有影响的,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
3.    价格方面,如果考虑产品周期,除非只需要2-3年产品生命周期,且对价格敏感的产品,其它综合价格电容屏已经不占劣势。

从产品可靠性来看,电阻屏需要靠压力,对触摸屏表面产生形变才会有触摸检测,这个原理决定了电阻屏的使用周期不长。电容屏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如果再考虑guester,电阻屏完败。
趋势不可逆转,用电容屏是大势所趋。这和MCU百花齐放是不同的。比如,现在的智能手机,如果为了成本选电阻屏,在新的一年会死得很惨。

网友J:
还是应该可靠为主

网友U:
电阻屏比较稳定,电容屏太敏感,不适合工业环境

网友V:
与使用的环境有关,我现在医疗仪器上就是用的5线电阻屏。

网友W:
选电阻屏,工业环境 稳定第一。

网友X:
电阻屏啊,要不红外屏啊,用电容屏多点触摸划水果啊?

网友Y:
电容屏会更好些,只要不是很厚的手套影响不大

网友Z(2013-03-09):
我觉得还是电阻屏幕比较好

网友AA:
合适最好

网友AB(2013-04-12):
电阻屏了,电容屏太容易受到干扰了
我手机电容屏的,接上我的小音箱听歌,我手机屏幕基本上就不受我的控制了。

网友AC(2014-06-24):
电容屏??是不是还要加个重力感应?是不是还要上安卓系统?这样上班累了就可以玩走迷宫了。。。。

没见过哪台机子需要多点触控进行操作。难不成为了操控它我还得特意摘下手套或者跟采购部说要买专用手套?

再说透光率,难道一台工控设备我还要看它显示的8是不是够圆,是不是特别清晰,是不是视网膜屏?工业讲究的是简单、可靠、低成本、易维护,电阻屏很好的做到了这点。电容屏太高大上了

网友AD:
工业上都是一些大型机械设备,工作环境复杂,潮湿,粉尘,电磁干扰等等,一般用电阻屏。实际应用中,我一般都会选择电阻屏。

网友AE:
肯定是电阻屏了,你可以找找看,基本没有什么工业设备会使用电容屏做控制界面的。就一个抗干扰能力就能说明所有问题了。

网友AF: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工业环境与操作舒适度很重要

网友AG:
工业设备上用还要防止误操作,工业按钮为什么按压行程那么长并且按压力大就是防止误操作的,电阻屏需要一定压力才行,从这一点上防止误操作比电容屏强,即使不小心碰到了也知道。我家空调用的电容触摸按键,有一次莫名奇妙的自己开了,后来发现是电容触摸按键只要人的胳膊或手从它前面掠过而不需要完全接触就能动作,因为没有接触,所以人也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在工业设备上是不敢想象的。

网友AH:
超声波屏用的不少。

网友AI:
感觉很多情况下触屏就不是好的选择。脏乎乎油乎乎的手去屏幕上一顿按,想着就可怕。还是按键好点。

网友N(2015-12-01):
引用 网友AI:
感觉很多情况下触屏就不是好的选择。脏乎乎油乎乎的手去屏幕上一顿按,想着就可怕。还是按键好点。
...

数码管,液晶屏加按键?参数太多,功能太多,工人估计不培训半个月没法用,触摸屏做的东西几乎就不用操作说明书,几分钟就会了。常用键外接按钮

网友AJ:
工控环境的考量应排在第一位

网友AK:
各位可能还是电阻屏用惯了的惯性思维吧

网友AL:
以前自己设计过10点电容触摸IC,电容式:要用很强的抗电源干扰的算法和电路,而且工业上面电容特性比较复杂。
电阻式:灵敏差一点,不过抗干扰能力好。 对于电容式可以了解一下GOODIX(国内好一点的IC),最好的可能要用新
思了。 不过,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多点触摸灵敏度要求,最好用电阻式的。

网友AM(2016-08-30):
好像还有一种红外的屏

网友AN(2017-03-02):
电阻屏会坏掉,没办法长久,理论上。

网友AO(2017-05-09):
好像POS机上面用的都是超声波屏

网友AP(2017-06-23):
没人考虑电磁兼容么?电阻屏我可以搞个导电薄膜盖着,把整个箱体完全包起来,电容屏能么?LCD的辐射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AQ(2020-07-18):
电阻稳定,电容方便

网友AR(2021-02-07):
工业领域当然是电阻屏。工业现场都是拿着螺丝刀或者圆珠笔戳屏幕操作,大概率还要带手套,电容屏完全不行。

网友AS:
工业上使用,成本并不是阻止电容屏使用的原因,公司设备上的触摸一个好几万呢,主要是如何确保油乎乎的手按上去还能正常使用,电容屏太不耐脏了,而像机床数控之类的全部都是用按键操作,那个都是用油乎乎的手去操作的,比自动化设备还狠

网友:
谨慎使用电容屏!
我在我的项目上使用过电容屏,吃了两次大亏,后来改成了电阻屏。现在客户那里还有一二十块电容屏产品,一直难受中。
电容屏给我2次教训. 首先,电磁兼容性极差。我的系统中有变频模块,10.4寸以上的电容屏直接无法使用。所以大的触摸屏项目阶段直接改用电阻屏,问题解决。但是,当时定了一批小尺寸电容屏,用着还可以,所以部分产品带着小尺寸电容屏就发货了!!第二个教训,电容屏不稳定!有个客户那里既有电容屏产品,也有电阻屏产品。年假过后,电容屏大部分按键都漂了。设备上电烧个几小时又恢复了!!! 客户自己分析是电容屏的问题,也没让我们更换。但是,一直担心中。。。

网友AT:
工控业产品,电阻屏是最好的,抗干扰,我做电阻触摸驱动15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走,最有发言权了。http://www.pingjia-ic.com/products.asp?tid=29

网友AU(2021-03-27):
电阻屏用得挺多的

楼主(2023-09-14):
不知不觉已经 10 年了!!!
现在,大家还是倾向电阻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