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中频段

楼主(2012-12-05):
在看模电的时候看到负反馈这一章,说是中频段的放大倍数为实数,俺是做数字电路的,细看下去挺难得,问下,所谓的中频段的范围大概多少。因为品是可能还是会对一些时钟做处理,所以想大概了解一下。
谢谢先

网友A:
模电中的中频一般是300HZ-3MHZ。

网友B:
感觉这个不能像电台一样,给个硬性规定,比如规定XXX~YYYYY赫兹范围是中频。
比如摸电上一般规定3MHz以上就算高频。

感觉应该由具体电路来确定,比如音频放大器,300Hz--3MHz算中频明显不合适。
而且随着工艺进步,以往的“高频”对现在MOS管来说就是低频,亚微米管子至少是几百M。

楼主:
比如我用一般运放对时钟做处理,50M的时钟OK吗

网友C:
50M,算高频吧

网友D: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运放型号。对普通运放来说,50MHz绝对不行,就连5MHz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