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紧急求助AVR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2-12-05):
在AVR studio4中使用C语言编译不通过,显示的错误如下   求指点   求解决
../test.c:5:22: error: pgmspac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pgmspace.h没有这个文件……

test.c 中把  #include “pgmspace.h” 给去掉

网友B:
这是 GCCAVR 里面, FLASH 里面数据访问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文件夹  \avrgcc\avr\include\av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gmspace.h没有这个文件……

test.c 中把  #include “pgmspace.h” 给去掉

pgmspace.h没有这个文件……

test.c 中把  #include “pgmspace.h” 给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 这是 GCCAVR 里面, FLASH 里面数据访问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3. 文件夹  \avrgcc\avr\include\avr
受教……

网友E:
基础的东西,找不到头文件,先到编译器目下用文件名搜索,如果没有,到网上搜索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础的东西,找不到头文件,先到编译器目下用文件名搜索,如果没有,到网上搜索下载 ...

我找到那个文件了   也添加了   可是还是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F:
你确定目录没有设错?主意目录层级。

网友G:
在test.c 中把  #include “pgmspace.h”改成#include “avr/pgmspace.h”

网友G:
在test.c 中把  #include “pgmspace.h”改成#include “avr/pgmspace.h”  写文件你应该注意到  pgmspace.h文件不是在include的当前目录下  而是在include的avr的目录下下面  所以要加上一个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