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 里的 10/100 Ethernet Mac Lite IP 核 如何导出到ISE中使用?

楼主(2012-12-05):
有哪位大侠做过,将EDK 里的 10/100 Ethernet Mac Lite IP 核 导出到ISE中使用,即ISE能调用EDK里的10/100 Ethernet Mac Lite IP 核。。。

网友A:
你跑软核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软核不行吗?

我现在的系统 不想用MicroBlaze核,只需要那个10/100 Ethernet Mac Lite IP 核,大侠说的软核是?

网友B:
不能使用。没办法,只能购买。

网友C:
你在EDK里面生成这个IP以后看看是不是有源码,如果有源码可以剔除一些接口,只取里面的MAC部分,在ISE里面当做一个模块来使用。
我听别人这么用过,不过是在之前的EDK版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