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两线制传感器如何设计采样电路

楼主(2012-12-05):
使用2线制4-20mA传感器,想采集4-20mA的数据,有什么成熟电路么?还是串联250欧姆电阻,然后采用什么样子的运放采集呢?减法器?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想省钱,直接电阻采样,用ADC采集。如果想用芯片 RCV420 可以参考。

网友B:
串电阻采样,进仪表放大器。

网友C:
必须使用放大器,否则其精度根本不行

网友D:
并联215欧姆的1%精度的电阻,再加个1:1运放 送AD即可了

网友E:
串电阻的精度是最高的……

网友F:
精度决定与AD采集部分,还有采样电阻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215欧姆的1%精度的电阻,再加个1:1运放 送AD即可了

为什么并联215欧姆

网友G:
直接电阻采样,精度最高!
增加任何其它电路,都只会带来误差或者不稳定(滤波电路增加抗干扰除外)。

网友H:
推荐直接串电阻,后面可以紧跟电压跟随器! 串多大电阻看你的需要,比如250欧的电阻,会把4-20mA电流变成1-5V电压。如果用125欧电阻,输出就是0.5-2.5V。看你想得到多大的电压了。

网友I:
直接接个250欧姆的低温漂电阻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