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关于mos管关断时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无正文)

网友A:
就从收据手册看:
一般信号类的 MOSFET 的 IDSS 大概在 uA 级.
功率管都要几十乃至几百 uA 级.
楼主的要求, 估计很难找了.

网友B:
pA级别,估计是没有的
你想要做什么呢?说出来 换种思路也是可行的。

楼主:
一个小信号的检测,需要用到电子开关,关断时漏极电流要在pA级别内,估计要用继电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