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5670码类型

楼主(2012-12-05):
最近在使用DAC5670,手册上说使用的是straight binary,这到底是什么码?是偏移二进制码,还是原码?

网友A:
自己认为是一般的二进制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认为是一般的二进制码吧

是偏移二进制码

网友B(2016-07-18):
大哥你DAC5670调通没,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些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C:
二进制码

网友D:
二进制表示的。

网友D:
straight应该是不需要转换。

楼主(2017-04-20):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DAC5670调通没,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些问题想请教你

刚看到,很久没上2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