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430f的区别

楼主(2012-12-05):
不知道选择AT89C51还是430F2272     还有就是谁有430F2272的中文资料啊   跪求

网友A:
你不算算后者多少钱?
他们两个功能差别也太多了

网友B:
430不太了解,低功耗的方面的吧!

网友C:
历届,   偶也在想!!!!

网友D:
8位和16位的区别

网友E:
msp430优势在低功耗吧

网友F:
看你用在哪里了

楼主:
#include "msp430x22x4.h"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 Stop DCO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 MCLK = LFXT1/8

每一句什么意思啊  帮忙翻译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include "msp430x22x4.h"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把//后面的英文翻译成韩文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G: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直接寄存器赋值,禁用看门犬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直接寄存器赋值,不知道设置啥了,查一下手册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也是寄存器赋值,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 Stop DCO,这是使用本征函数设置bit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 MCLK = LFXT1/8,直接寄存器操作,设置时钟有关
百度来的,错了不赔~

楼主:
引用 网友G: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直接寄存器赋值,禁用看门犬
  BCSCT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