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PWM设置FPWM1OUT = 0后,IO口不受控制是什么回事,急~

楼主(2012-12-05):
意思就是想关闭PWM功能(FPWM1OUT = 0),关闭的时刻IO口的状态不确定,现在要置0,发现怎么样都没有效果啊?浪费不少芯片。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哪颗芯片?

先假设是2711吧
P53这个脚,是三个信号的输出脚,PWM、BZ、IO
PWM1OUT是开关PWM输出的
TC1OUT是开关BUZZER的
上面这2个bit都禁止了,才是IO功能

从规格书上看PWM的优先级高于BUZZER,所以先把TC1OUT关了,再关PWM1OUT
如果为了能输出确定的电平,在此之前还要把IO设置成Output,并且把要输出的电平写到Port Data Register

楼主:
十分多谢你啊
及时啊,按你的说法做OK了,
那个datasheet就单单是说PPWM1OUT = 0时,就是IO功能,一点都不提到TC1OUT,真是误人子弟啊~
再次多谢McuPlayer

网友A:
Datasheet有说到这个问题,在寄存器使用说明的地方,太隐晦了。

另外,建议看Datasheet的时候,先看逻辑逻辑框图。2711的PDF中有P53的管脚被3个信号驱动的框图,然后怎么三选一的,你再看寄存器就有针对性了。

楼主:
教诲的是
有点粗心了,以后一定要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