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FPGA+DSP多通道数据采集和处理电路的时钟分配问题

楼主:
思路:有六个通道的模拟信号需要采样,每个通道各有一个200MHz的ADC,ADC吐给FPGA一个200MHz的时钟(与采样时钟有一定延迟,大约6.2ns),采样后的数据并行输出,送入FPGA中内建的FIFO,ADC吐出的时钟作为FIFO的写时钟。待每个FIFO写满后,DSP以100MHz的时钟读取FIFO中的数据然后进行处理。FPGA是spartan-6系列,DSP是BF533,ADC芯片为ADC08200。
问题:整个系统的时钟怎么分配?本打算用200MHz的晶振经过时钟分发芯片分给ADC、FPGA和DSP,这样可行吗?这里面还涉及到FIFO的读和写的时钟,所以整个系统的时钟如何分配呢?
请大家多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2012-12-05):
   时钟应该采用分发芯片,时钟的延迟、抖动都可以控制。
adc的时钟作为fifo的写时钟,有点欠妥,从fpga的管脚到触发器的时钟端,另外考虑数据速率,可能裕量不够,可采用pll或者dll,进行相位调整。
时钟同源,可以不考虑频偏,但要考虑相位不同!

网友B:
只说一点,FPGA采数据要用随路时钟

网友C:
晶振直接给ADC FPGA DSP时钟不是很好,建意用时钟芯片或时钟驱动芯片。
1,同源。
2,输出给各个器件的时钟同步(特别是给ADC和FPGA的时钟同步,DSP是否同步同源无所谓,因为FPGA中有fifo缓冲)。
3,驱动能力强。
4,时钟的质量好。

ADC与FPGA间需严格同步。
1,ADC吐给FPGA一200M时钟?这个不太对吧,所用的TI ADC08200,没有时钟输出端(不存在随路时钟),只有一时钟输入端。
2,ADC并行给出的8位数据延时(相对与时钟沿延时输出),在datasheet上在说明。
3,在FPGA接收端做offset的约束(叁考时钟为FPGA时钟)。
4,严格做到时钟芯片或时钟驱动芯片给ADC的时钟(6个)与FPGA的时钟同步。

FPGA与DSP间无太多同步设计要求。

网友D:
我觉的给ADC时钟应该都由FPGA给出,这样硬件等长无要求,布线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直接给ADC FPGA DSP时钟不是很好,建意用时钟芯片或时钟驱动芯片。
1,同源。
2,输出给各个器件的时钟 ...

谢谢您仔细的讲解,之前有一个地方需要纠正一下,用的AD芯片是ADS4229,带有随路时钟。现在想这样设计,直接用200MHz的晶振通过时钟分配芯片给FPGA和六个AD芯片,这样是否可行?如果用差分时钟的话,FPGA的差分时钟输入端是否需要加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直接给ADC FPGA DSP时钟不是很好,建意用时钟芯片或时钟驱动芯片。
1,同源。
2,输出给各个器件的时钟 ...

时钟芯片和时钟驱动芯片可否推荐几个,不太了解如何使用

网友C:
时钟芯片:TI,cdce62005(可编程),5对lvds或10个单端,也可以组合使用。
时钟驱动芯片:TI,CDCLVC11xx系列
1,上面的时钟芯片和时钟驱动芯片也是TI的料,这样可以保证只需找一家就可以了,技术支持和成本的控制都比较好(量大后,从TI拿的器件越多价格会有更大的空间)
2,时钟驱动芯片是单端的,呵呵,这个不满足你需求。
3,用时钟芯片后可以不需要200M的晶振,用40M,或20M都可时钟芯片可编程的特性倍频到你所需的频率上。

网友C:
图是一个时钟部分的系统结构图。

网友C:
在上图中注意几点:
1,时钟芯片所有输出需同步。
2,驱动芯片的延时需要关注,不要太大。
3,如果你新选的ADC有随路时钟,那系统级的同步可以放宽要求,只需在PCB部分注意等长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上图中注意几点:
1,时钟芯片所有输出需同步。
2,驱动芯片的延时需要关注,不要太大。

感谢感谢,学到了不少东西,FPGA和ADC的时钟频率可以不一样,但是一定要同步。时钟芯片产生时钟信号,驱动芯片是时钟分配的作用。这样理解对吗?昨天同学提供了一个AD9520,这个可用吗

网友C:
呵呵,任何ADC基本都可以用,只需考虑系统同步即可。
:)

网友E:
学习了   主要是时钟同步问题   对这个问题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谢谢了  呵呵   多逛21ic能够学到好多东西   呵呵

网友F:
fpga和dsp 应该时钟同步吧 可以使用dsp的emif通信的时候 使用dsp提供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