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请教高手帮我解释下这个恒流源是怎么工作的,那个LED什么作用,那个恒定电流时怎么流的,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高手都不来帮帮忙啊??

网友A:
LED就是状态指示,没有什么作用,关键在R5电流取样电阻,U1A、U1B等是调整电路,电流大时UR5高,小时UR5低,以此来调整Q2的状态,使输出恒流

网友B(2013-05-26):
按照其用意,此处LED应该如LS所言,只是状态指示作用,不过也可以换成快速二极管,再并个电容以提高系统稳定性,防止振荡。